入手Frsky无线USB模拟器XSR-SIM,再也不用拖根线了

楼主(2018-08-12):
从futaba转到frsky,真的觉得frsky要良心很多,比如在模拟器上,frsky开机状态直接插usb接电脑选择Joystick就可以,根本不用去买额外的加密狗,刚入frsky的时候没有发现,折腾了半天,浪费时间金钱。
前两天发现frsky官方发布了自己的无线USB模拟器XSR-SIM,本来就看论坛上那些能折腾的大神们自己改装了无线接收器,立马到某宝下单,看记录我还是第二个拍的。
到手以后,标准的U盘形状啦,没啥可说的,直接表面集成了大大的bind按键,不过融为一体了不好找,用法都在说明书里,和frsky其他接收机一样的对频方式,我是win10,系统会自己安装驱动,迫不及待的进liftoff试验了几把,记得要重新校准哦。

就这样,没啥可说的

和frsky接收机一样的用

以前都这么干

真心比futaba方便

网友:
开源的就是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网友B:
刚改好,才两天就出了无线的。。。
可以和futaba遥控器对频吗?

网友C:
我也想问能和futaba对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改好,才两天就出了无线的。。。
可以和futaba遥控器对频吗?

这个没试过,貌似不可以,说明书上上也没有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问能和futaba对频吗

貌似只能支持frsky自家的格式,不过要是能通用了,就厉害了

网友:
不错哦,frsky越来越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后就不需要动手了…,当然自己动手更灵活

网友:
开源的好

网友F:
感觉价格稍贵,这么近的距离又不需要多好的接收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价格稍贵,这么近的距离又不需要多好的接收嘛

的确价格稍贵,用了目前比较好的接收,或许是想以后扩展功能吧

网友G:
浪费钱 还不支持好几款主流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浪费钱 还不支持好几款主流模拟器。

萝卜青菜,各取所爱

网友:
引用 网友G:
浪费钱 还不支持好几款主流模拟器。

请教一下,还有哪几款模拟器不支持?我只知道肯定不支持带加密狗的

网友:
自制又便宜支持的又多。除非LOGO控。

网友:
现在都遥控+飞控玩弄死了,没必要再次花费专门弄个终端。

网友:
有个这样的国产品牌不容易   大家且行且珍惜吧

网友:
缺点就是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frsky哪款接收机啊…

网友H(2018-09-14):
这个支持凤凰或者g7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支持凤凰或者g7吗?

不支持…

网友(2018-10-14):
支持哪些模拟器呀

楼主:
只支持liftoff之类的穿越机模拟器

网友(2018-12-12):
缺点就是贵不過我買了

网友:
我用淘汰下来的飞控,接上接收机,电脑用vJoySerialFeeder.exe转换,能上Liftoff,FPVFreerider_Recharged, velocidrone,HotPros, DCL,GTAV(加360ce)。玩得很嗨皮~

网友:
为何我没早点看到这个帖子...
我已经买了加密狗

网友:
之前手里有一个  即插即用 调解下遥控器 效果不错 我用了两个模拟器 一个是liftoff 一个是FPVFreerider  都挺好的 冬天到了 猫在家里飞模拟器 也很好

网友I(2019-02-03):
请问楼主是怎么用usb线连接到电脑玩模拟器的?
我的遥控器连到电脑以后,电脑识别出来是个u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楼主是怎么用usb线连接到电脑玩模拟器的?
我的遥控器连到电脑以后,电脑识别出来是个u盘啊,,,

最近控不在身边,可以在控里设置链接电脑的方式

网友J(2020-12-16):
在吗兄弟我想问问xlitepro如何连接无线模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J:
在吗兄弟我想问问xlitepro如何连接无线模拟器

选择ACCST协议,像使用接收机一样,对码,然后插上电脑就工作了,和使用接收机一样

网友(2022-12-18):
这是谁家的 啥价格

网友:
直接黄金战士加MINI接收机不香么

网友K:
普通的加密狗接一个支持PPM的迷你接收机就搞定了,什么都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K:
普通的加密狗接一个支持PPM的迷你接收机就搞定了,什么都能玩。

就是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