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改固定翼 爽炸 大神指点指点

楼主(2018-08-12):
退魔3年了 以前一直700N和700e了  最近闲得无聊 重新入魔打算玩固定翼 第一次买了一个泡沫2.6翼展滑翔机

模拟器G7练了一周 周末没事拿上飞机爽飞 场地小了点和模拟器的有些不同 结果降落的时候炸了

重新来 又入一个泡沫的FMS MXS 翼展1.1结果还是炸了  飞之前重心 舵面都调过 上天之后特别特别灵活根本不受控制呀

模拟器又练一周 各种3d机 大的小的 电的油的都能安全降落 为啥这两个飞机这么受挫呢

是泡沫材质机身强度不够吗 变形度大?

现在准备买15E套材的 yak55 或者30E EXTRA330 来大神推荐下 配置

电调准备用 Platinum pro 120A

电池  3s 3000mah

舵机准备用 fms拆下来的4个17G金属舵机  不知道行不行

电机没想好 是用fms拆来的还是买个双天的  fms起飞重量是1.1KG 拆下来那个电机是3541 kv1230的

求大神来说说 固定翼之路怎么入 是继续泡沫机 还是上轻木的

网友:
九十几的塞斯纳空机入门好评

网友:
一直飞epp机挺耐炸

网友:
塞斯纳 冲浪者 做工好点的可以fms魔鬼 适合开始练习

网友:
可能还是没调好 不用机型 舵脚量得调 一开始就配好d/r 切大舵贼的话 在切小舵 两个起落一般都能调舒服

网友:
如果觉得飞机太贼,太灵敏,调试下DR,EXP,把副翼和升降舵的动作幅度和灵敏度调下来,会好好多。

网友:
八成失速 失速边缘会舵面特别贼 迟钝

网友:
个人感觉,固定翼主要靠气动飞行,直升机整体更倾向于一套精密机器,在调试上俩不是一个劲儿。多飞飞,偶尔炸炸,慢慢就找到感觉了~ 另外模拟器初学是为了不错舵,进阶是为了动力定性熟练动作的,与真机手感和操控反应差异还是蛮大的~ 仅供参考,祝爽飞!

网友:
我和你一样,从直升机过度到固定翼,刚开始也是不停的炸,模拟器和真实的飞机不一样,多炸炸就会了

网友:
3d不懂,飞像真的话,先买个epo冲浪者,便宜,好飞好修,主要练航线。之后买个1.4米epo塞斯纳,练降落。然后可以飞涵道了,70的米格15,然后可以飞90的f16

网友:
FMS魔鬼,很好的入门机。

网友:
听楼主的意思不是不会飞,是不会降落,那就侧重降落多练习一下,固定翼比直升机好飞多了,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
当然先上泡沫的,多炸炸就行了。
是泡沫材质机身强度不够吗 变形度大?不是。
舵量大可以把舵量调小。
固定翼降落跟直升机不一样,不能悬停,快飞着降。模拟器把风力调成很大飞练技术。

网友:
我也是从直机改固定翼的,从冲浪者开始一直飞到F3A机型。我认为固定翼比直机好飞的主要原因是固定翼靠机翼在空中飞行,具备一定的滑翔能力,因此入门相对直机容易些。尽管如此,固定翼还是需要认认真真的从基础的练习机开始飞,起飞、降落、航线,然后是各种动作、各种炸,一步一个台阶的练习。3D机的舵面很大,动作很灵活,对操纵的手法要求高,没有一定的基础直接上3d必炸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