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RX716

楼主(2018-08-12):
求教RX716,TXD代表是什么意思啊?。谢谢各位。

网友:
发送数据的意思

楼主:
请教一下接了PPM线还用接TXD线吗? F3控

网友:
不用,TXD留空。

网友A:
以前問過華坑客服, TXD沒用的 , 可以連根拔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問過華坑客服, TXD沒用的 , 可以連根拔起

OK,,谢谢。。

网友B:
还用716?过时了,没sbus便宜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用716?过时了,没sbus便宜好用

哪款接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款接收?

RX-SBUS,前几天又买了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RX-SBUS,前几天又买了个

这款不会接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款不会接线。。。

也是3条线,飞控设置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是3条线,飞控设置一下就行

黑线=GND
红线=5V
蓝线OR白线=线号线
这样接法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黑线=GND
红线=5V
蓝线OR白线=线号线

我也忘记了,送了两条线呢,一条PPM,一条SBUS,上面有写,黑红不接错,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RX-SBUS,前几天又买了个

有失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