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池问题

楼主(2018-08-13):
今天刚到的B6AC,插上3s
电池
显示 battery check low vol tage 拿万能表测了一下是9V,电池坏了吗?

网友A:
镍氢模式小电流充几分钟 试试 切记别忘关闭 否则必爆

楼主:
那怎么救?电池刚买的新的
还没用过了

网友B:
救回来也别用b6了,伤电池,一个好的充电器比你模型的寿命还长,值得投入

楼主:
B6平衡模式 小电流充电 应该对电池没损坏吧?

楼主:
谢谢各位 用镍氢0.1A冲回来了 现在能用平衡充了 !

网友C:
能救,用平衡充大电流充

网友D:
引用 楼主:
B6平衡模式 小电流充电 应该对电池没损坏吧?
电流太小反而损害大,2C-3C充电,充满马上就飞才保护电池。

楼主:
不懂 能否科普一下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