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螺旋桨更合适?

楼主(2018-08-13):
现在有两个螺旋桨,一个是尼龙的二叶的,另一个是PC三叶的,摸起来尼龙的叶片没有PC的厚,这两个螺旋桨都可以放进整流罩里,所以应该碰不到什么东西,我电机2212的1400kv搭配2s电池,是做潜艇的,哪个更耐用,更不易折损?

网友A:
三页的合适 做海狼?2212可能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页的合适 做海狼?2212可能大了

无刷就是为了泡水,主要是怕PC的太脆,感觉尼龙的韧性好

网友:
潜艇的速度随便那个都不会有问题

网友:
当然是用3叶的  全浸浆   两叶的半浸浆  另外2S没太大扭力  这两浆不会断的

网友B:
用三叶的吧,30的我觉的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三叶的吧,30的我觉的合适。

网友:
尼龙的好

网友C:
半浸跳起来的时空空转再打水才会断吧,潜艇不离水的想扭断浆叶有不小难度的。

网友:
2s用三页的吧

网友:
潜艇用全浸浆才好吧,半浸桨不是专门飞起来飚高速的吗?

网友(2019-06-22):
半浸浆全浸阻力大效率低!必须三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