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爹】模型生涯指北——35章 电气系统——发展及展望

楼主(2018-08-13):
好久没更新指北系列长文了,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下穿越机电气系统的发展和展望。(不能加链接,其他指北的帖子有需要的问度娘吧)
我们先来看第一张图这是曾经我刚开始玩穿越机那阵的穿越机系统构成图。哪个时代的部分非常多,动力电分电板只是简单的铜板,5v的电源和11v的电源要靠单独的bec供电,有些电调还带5vbec属于固定翼电调。有些飞机为了节省重量去掉了11vbec用动力电直接接摄像头和图传,为了屏蔽干扰用滤波器替代了11vbec。
紧接着集成分电板的时代到来了。在分电板中集成了5v和11v或9v的稳压电路,某些分电板能够有效隔离动力电和弱电,穿越机达到了第一次稳定时代的到来。我们可以称之为第一代系统。
随着图传技术的完善,和动力电电流越来越大,图传开始集成稳压、和滤波。这是第一代系统的一种衍生模式,他的特点就是视频系统和动力系统是基本独立的。你甚至可以给图传一块单独的电池,让飞行系统和视频系统彻底独立。
原来的系统都是FPV,没有和竞技挂上钩。OSD信息也比较冗繁,飞穿越机的对冗繁的OSD信息基本没有需求,因为根本没有时间看。后来BF开始冗繁的OSD信息开始向简约、警告信息靠拢。
但穿越机依然没有摆脱器件多,安装调试复杂的窘境。慢慢的有人开始考虑集成的事。这阵集成风暴从小的空心杯开始。因为小,动力有限、电压低、电流不大、没有电调。某些空心杯穿越机将飞控、接收机、电调、分电整合成一个元器件,将摄像头、天线和图传整合在一起是另一个器件,穿越机简化成三个部件:电机、控制、图像。
无刷机、5寸机由于先天的劣势——要由直流转化为交流。 导致电调是不能省略的环节。集成的过程就先从飞控、OSD和分电板下手,这样就出现了第二代系统AIO。估计大家充图上就明显的看到了第二代系统的区别,就是简洁。他省去了好多关系,直接将多中心的系统变为了1一中心的系统。所有子器件都与AIO飞控相关联,之间不产生交叉。
这是二代系统的一个衍生版本。由于目前飞机速度越来越快,osd信息的需求量越来越少了,多了也没功夫看。带OSD的摄像头就应运而生,因为大多数玩家基本就只看个电压就够,没时间看其他信息。连线也更简单。
二代系统的出现是由于电气隔离基础和整合芯片的应用,现在的大部分整合系统不用滤波也不会看到干扰。二代系统是目前最成熟、最稳定、最主流的装机系统。
这也是另一种二代系统——四合一电调系统。为啥这个系统没有作为二代系统的代表呢~!一是因为确实是整个的东西不够多。二是四合一个人感觉不够成熟。虽然整合了四块电调和一块分电板,但是维修成本也大大提高了。现在的动力电电流都比较大,也是易损部件。
虽然现在的摄像头和图传都加入了宽电压的设计,但是你要是指望这两个小玩应的滤波,估计还是不行。

展望一下未来,我猜以后的四合一电调还是有发展的空间。从四合一到组合体。小尺寸,组合体在一起能够放在飞控下面,坏了还能单独更换。要是能在AIO上面搞四个接口,电调直接插在AIO飞控下面就更完美了。

图像系统我觉得还是不要跟飞行系统搞在一起为好,一个是屏蔽问题,另一个是东西组合在一起的震动问题也是值得注意的。
我个人推荐目前的装机配置选择成熟的AIO系统,osd用飞控上面的或者用摄像头上的都没毛病。还能够兼容老的分体式电调有效节约成本。

网友:
学术型帖子,顶

网友:
图文并茂,干货满满
非常可以

网友A:
不错, 不过展望中的拼装4合1电调可能有点难,毕竟电流很大,能用的接插件又太重。 能出个通过焊接拼装的4合1就好了, 体积小安装方便,坏了还可以单路更换。不过现在好品牌的4和1电调,损耗的可能也很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 不过展望中的拼装4合1电调可能有点难,毕竟电流很大,能用的接插件又太重。 能出个通过焊接拼装的4 ...

国外已经有了,只是尚未普及可以用作四合一,也可以分开单独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外已经有了,只是尚未普及可以用作四合一,也可以分开单独使用

这种多用途的电调我觉得以后是个方向。四个一的一旦烧了就要换整板太可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外已经有了,只是尚未普及可以用作四合一,也可以分开单独使用

牛的, 这还真是个方向。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