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空问诊】常规好小子首飞失控炸机求众大神海析可能原因

楼主(2018-08-13):
协助模友装机试飞但遇到了“失控”炸机(详见视频),帮模友问诊:
【机型】1米翼展常规好小子;
【动力】新西达2212电机,kv1400,6寸三叶桨,FMS 30A电调;
舵机】银燕9g金属模拟舵机4个;
【接收】s603兼容dsm2接收机+配套卫星接收机;
【发射】华科尔D10改,deviation 5.0.0;
【环境】约30度,3级阵风;
【状态】地面满油试车未见过热保护,发射天线横放未指向飞机,首飞前两个起落均正常;
【症状】1.突然失去动力; 2.感觉“卡舵”【补充】炸机后地面反复检查,电机/电调未烧毁,舵机尚健康;
欢迎大家畅所欲言,帮指指可能的问题会出在哪,感谢!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czOTU0OTgwOA==.html?x&sharefrom=android&sharekey=532ab45317f7680fc34c56e499d3b1656

网友A:
天太热 大油门飞要么过载保护  要么过热保护   了,如果 接二连三这样会不是香蕉头虚连了  或者t插   挨个排除  换个电调试试  。祝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太热 大油门飞要么过载保护  要么过热保护   了,如果 接二连三这样会不是香蕉头虚连了  或者t插   挨个 ...

1400KV配6寸桨叶?电机K值太低。

网友B:
1400KV配6寸桨叶?电机K值太低。

网友C:
天线垂直摆放,是最理想的

网友D:
可以拉距试试,有可能是信号不好

网友E:
t插 虚连了

网友:
神奇了 不懂帮顶

网友F:
感觉是电调过热保护了

网友G:
推测是失控了,检查周围电磁环境是否正常。遥控最好收个futaba或者地平线,用着心里踏实,还有好小子不要配2212,太重,配2208即可,螺旋桨选两叶马刀,不要用三叶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太热 大油门飞要么过载保护  要么过热保护   了,如果 接二连三这样会不是香蕉头虚连了  或者t插   挨个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00KV配6寸桨叶?电机K值太低。

的确kv低了些,上6寸三叶桨感觉动力还算可以。这种情况下,桨是不是还是偏小,跟最佳用桨情况相比一般而言有何不同?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拉距试试,有可能是信号不好

感谢!回头在这个飞场试试拉距。

楼主:
引用 网友E:
t插 虚连了

之前确实忽视这条儿了,有可能,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推测是失控了,检查周围电磁环境是否正常。遥控最好收个futaba或者地平线,用着心里踏实,还有好小子不要配 ...

感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是电调过热保护了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线垂直摆放,是最理想的

多谢!

网友H:
两种可能,失控和电池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两种可能,失控和电池断电

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kv低了些,上6寸三叶桨感觉动力还算可以。这种情况下,桨是不是还是偏小,跟最佳用桨情况相比一般而 ...

1400kV电机配8寸桨,三分之一油门轻松飞,配6寸桨三分二油门也动力不理想,此时你听电机的声音,是1400kv不该有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