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没光驱不能安装模拟器

楼主(2018-08-13):
可以给我一个凤凰5.0文件的下载地址吗?我的电脑没有光驱不能安装。

网友:
taobao店铺应该都有下载。。

网友:
了解一下外置光驱

网友:
曾经因为加密狗坏了不知道,网上下载各种版本,反反复复装了卸、卸了装,始终搞不好,加密狗这东西用起来太TM痛苦了

网友:
看看我的发表里面有

网友:
找个有光驱的拷出来,转镜像文件,用虚拟光驱加载

网友:
下载一个4.0,装好后升个级就完事,光驱已经抛弃很多年

网友:
百度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M25DemIHqA_IaEg-CdNXQ 密码:wncp

哇咔咔,太感谢了

网友B:
现在的淘宝店,只要买他的加密狗,店家都会有网盘提供下载的,速度也很快,而且可以升级。
我之前的加密狗坏了,买了新的 ,店家网盘提供下载,还提供技术支持。
我的是WIN10系统,一次安装成功。一般凤凰安装不成功,大部分都是加密狗的问题吧。
加密狗插到USB上,应该是亮或者闪的,如果没反应,应该就是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淘宝店,只要买他的加密狗,店家都会有网盘提供下载的,速度也很快,而且可以升级。
我之前的加密狗 ...

已经下载并且安装成功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