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论一只小白鸡的诞生

楼主(2018-08-13):
一只“老东西”,FT的图纸,全部采用5mmKT板,机身比例35%,机翼40%的比例,打算采用伟力939的接收,1s锂电,716或8520减速组。翼展60左右,因为没具体量,后续过程会过两天更,大家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成品

谢谢,很快就会有半成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成品

谢谢,不会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顽固?

嗯嗯,白鸡

楼主:
上午把垂尾,机身,机翼弄好了。垂尾跟水平尾翼中间因为开的槽比较小,所以就没用热熔胶固定,直接插进去了。至于便利贴呢,就是因为没透明胶了,而我刀功又比较次,导致开槽的时候弄破了,无奈之下就想出了这个办法,现在已经不是纯白鸡了,带了点颜色;机身因为要放接收机,所以中间加了一个横条,两片机身同时找平,打磨,高度差不多一样(肉眼看着高度是一样的);机翼跟机身比例不一样,所以呢,贴合度也不一样,机翼弦长比较长,弧度不是很大,不知飞的时候生力够不够;FT这种机翼最大的担心就是两边翘起的高度不好控制,不知各位在做FT这种机翼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办法?最后来了一下假组,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B:
机翼可以做个模具,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翼可以做个模具,如图

你当时就是用KT板弄了个那个模具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当时就是用KT板弄了个那个模具是吗

你好,是的,机翼两边翘起要对称,我选择做个模具来制作机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是的,机翼两边翘起要对称,我选择做个模具来制作机翼。

好的,谢谢

楼主:
空心杯到了,突然之间想改双法,并且后推,两个电机并联,希望不会把接收板烧掉。另外问一个题外话,为什么我的ipad下了APP以后,不能全屏啊?哪位用水果电子产品的模友能给解决一下,谢谢了

楼主:
小白已诞生,内部代号01,双发空心杯电机直驱,400amh30c电池,伟力939接收

楼主:
?spm=a2h0j.11185381.listitem_page1.5~A

楼主:
?spm=a2hzp.824474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