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老鸟,华科尔d10控不装天线开机行吗?

楼主(2018-08-13):
如题,请问老鸟或者有经验的大神们,华科尔d10白控,不装天线的话,开机,行不行?会不会烧坏遥控器?今天有人跟我说,大功率发射遥控,不接天线开机会瞬间烧坏发射。是这样吗?有出这样事故的吗?坐等更新借个图,

网友:
长时间会烧高频头。futaba30s没接天线。然后就坏了,10米外就失控

网友:
长时间不行

网友A:
接上天线吧,遥控器还好,图传你不接天线试试,烧的那叫刺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上天线吧,遥控器还好,图传你不接天线试试,烧的那叫刺激

啊不懂啊,之前没正式飞,就是设置和调节遥控器然后是没装天线开机的,但是时间都不长,不会有事吧?有老鸟朋友有这个情况烧坏过的例子吗?意思图传肯定会烧坏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啊不懂啊,之前没正式飞,就是设置和调节遥控器然后是没装天线开机的,但是时间都不长,不会有事吧?有老 ...

不要紧张  遥控器那点功率   不会有事的    图传不接也不是必烧    短时间一般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紧张  遥控器那点功率   不会有事的    图传不接也不是必烧    短时间一般都没事

嗯好的,谢谢您的费心解答,小白现在是各种不懂啊,只是听有人说了,所以有点担心,想搞清楚,貌似也没发现官方对控有特殊说明注意,不装天线是否能开机

网友C:
我图传有一次没接现在好好的,我的遥控器天线拆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图传有一次没接现在好好的,我的遥控器天线拆不下来

嗯,那现在图传还是正常使用啊?图传的效果传送距离什么的怎么样啊?和原来一样吗?华科尔d10白色遥控器天线是可以拆下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那现在图传还是正常使用啊?图传的效果传送距离什么的怎么样啊?和原来一样吗?华科尔d10白色遥控器 ...

对正常使用,距离没变我还觉得远了一点233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正常使用,距离没变我还觉得远了一点233

啊,那看来,应该没事,,感谢了,比原来还远了,太意外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啊,那看来,应该没事,,感谢了,比原来还远了,太意外了

哈哈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是啊

看来还可以发挥潜力““、,:””~
但是官方也没有说明过,d10控不装天线不可以开机啊。

网友D:
我之前600毫瓦图传,没天线玩半个小时也没事啊

网友:
至于遥控没试过,因为我的遥控没法拆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600毫瓦图传,没天线玩半个小时也没事啊

啊,d10控最高才100毫瓦,毛毛雨了啊,怎么还有人说,图传瞬间烧的怀疑人生““、,:””~

网友E:
没用过别的品牌的,十年futaba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用过别的品牌的,十年futaba

嗯,铁粉

网友F:
不装天线,就等于是没有负载,能量散不出去,肯定烧,只是时间长短问题,你开一下机可能问题不大,开半个小时你试试,微波里面有个参数叫做驻波,你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装天线,就等于是没有负载,能量散不出去,肯定烧,只是时间长短问题,你开一下机可能问题不大,开半个小 ...

嗯,说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联系了一些有经验的老鸟请教了一下,意思大概也是相同的,最好是装上天线,但是不装短时间内也不一定绝对,因为如果设计可拆卸了,就要考虑到如果不装天线开机得后果,新控到手而没接天线瞬间就烧毁了,这么低级的bug厂家应该早就能想到,也应该会红字特别提醒,或者就是严重警告。但是结果是没有。所以相信厂家的话应该问题不大。
但是高功率输出的,如果不接负载的话,确实会因为能量释放不出去二自身烧毁。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说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联系了一些有经验的老鸟请教了一下,意思大概也是相同的,最好是装上天线,但 ...

这不是bug的问题哈,我是搞射频,你说的那个方法行不通,不是不能做,而是成本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不是bug的问题哈,我是搞射频,你说的那个方法行不通,不是不能做,而是成本太大

嗯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不是bug的问题哈,我是搞射频,你说的那个方法行不通,不是不能做,而是成本太大

说明书应该有提醒说明一下,结果就是没有,一字没有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说明书应该有提醒说明一下,结果就是没有,一字没有啊

说明书确实应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明书确实应该有

可是它就是没有,言外之意就是,没啥事,没问题,不用说明个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