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收机2s直驱,电调挑开红线保留黑白插入油门通道的问题

楼主(2018-08-14):
我的舵机陀螺仪、接收机都是采用2s直驱的。电调是好盈130A V4.我不想用他自带的红黑白线给电调供电了,就挑开了红线,只插黑白。但是上电后电机一直滴滴叫表示信号丢失。只有把红黑白三线都插上才能正常运转。可这样bec的电压就和2s有冲突了。搞了好久也没有搞定让电调只通过信号线与接收机相连。请问大家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bec很方便很靠谱还能减重

网友A:
在一本书上看到加装独立bec也是这样做的.
和你这个接法不同的是电词那里出来的红线上接的是一个独立bec,然后进接收机.
楼主这种接法,可以测一下电调和接收机之前的黑线有没有电流,或者把电调出来的黑线也拔了,直接从电池负极进接收机.试一下呢.

网友:
是不是需要共地啊,随便说的
貌似陀螺的正负极都是并联的,应该是有共地的

网友B:
我觉得是需要共地,也就是把单独供电的2s电池的负极和电调的负极接一起,这样才能有基准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需要共地,也就是把单独供电的2s电池的负极和电调的负极接一起,这样才能有基准电压。

嗯嗯,没错,现在接收机与陀螺仪用的sbus线连接,陀螺仪用的是2s直驱,这样做不能达到通过sbus把电调黑线与电池共地的效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一本书上看到加装独立bec也是这样做的.
和你这个接法不同的是电词那里出来的红线上接的是一个独立bec,然 ...

明白了,您和五楼的回复是一个原理,下班了我回去试一下
不过现在sbus连接接收机与陀螺仪,陀螺仪直接2s,电调黑线不能通过这跟sbus与电池负极共地吗?这个比较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需要共地,也就是把单独供电的2s电池的负极和电调的负极接一起,这样才能有基准电压。

刚才又想到一个,除非有一个可能性,就是Vbar陀螺仪内部的sbus端口黑线端子与2s电池接的供电端口负极不是导通的?

网友C:
你确定 你的电调是带BEC的 不是OPTO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又想到一个,除非有一个可能性,就是Vbar陀螺仪内部的sbus端口黑线端子与2s电池接的供电端口负极不是 ...

测量一下即可

网友:
万用表打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您和五楼的回复是一个原理,下班了我回去试一下
不过现在sbus连接接收机与陀螺仪,陀螺仪直接2s ...

想了解一下,你的sbus线怎么连接的陀螺仪和接收机的.
楼主如果有空,就发一些图.谢谢.
我学习一下.
嘿.
现在我只知道sbus这东西,但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 你的电调是带BEC的 不是OPTO版

前辈您好,我的是有红白黑与黄红棕两个输出的版本,说明书写着红黑线与红棕线都是并联在内部BEC输出端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嗯,没错,现在接收机与陀螺仪用的sbus线连接,陀螺仪用的是2s直驱,这样做不能达到通过sbus把电调黑线 ...

电调所有的地都要接在动力电负极上。你的信号线接地是在2S电池上吧?把2S电池和动力电共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所有的地都要接在动力电负极上。你的信号线接地是在2S电池上吧?把2S电池和动力电共地就行了。

嗯!这个思路很不错
是的,现在电调黑线的确是和2s共地的。
我回去试试与动力电共地行不行

网友:
同样的2s直区并两个线一个陀螺仪一个接收机,单独的bec供电线不插,电调线挑开正极,没有你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了解一下,你的sbus线怎么连接的陀螺仪和接收机的.
楼主如果有空,就发一些图.谢谢.
我学习一下.

好的,晚些上图
问题已经解决,我测了半天才发现电调不带bec输出,真是一场闹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晚些上图
问题已经解决,我测了半天才发现电调不带bec输出,真是一场闹剧

那电调到接收机的线有3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电调到接收机的线有3根?

是的啊,只有三根都接上才行。
我把楼上各位的方法都试过了,无论是2s分两路根接收机和陀螺仪供电后将电调黑线与2s共地;还是将电调黑线直接与动力电共地都不行。
他自己不带bec,只有将黑白红都插上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