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想探讨一下

楼主(2018-08-14):
直机到底会不会失速?度娘上找不到

网友:
主旋翼转的慢了 升力不够了 不就往下掉了么

网友:
直升机没有失速这么一说吧

网友:
会。桨转速太低很容易导致失速。

网友A:
主旋翼可以失速的,比如楼上说主旋翼转的太慢的时候。。。还有比如直升机有一种涡环状态,就是降高时主旋翼进入了自己的下洗气流,也可以看作失速。
“假设降低总距以获得下降率,当下降状态建立后,将产生一
个与诱导气流方向相反的相对气流,使沿桨叶的气流分布发生改变。下降使翼根处产生与诱导气流方向相反的
气流,使迎角增加;桨尖部位的上升气流使桨尖涡增强,增强诱导气流,减小迎角。如果进一步减小总距,下
降率将增加,上述过程将重复并最终达到这样一状态:桨叶根部达到失速迎角,此时由于桨尖涡和翼根失速影
响,旋翼拉力将减小,只剩下桨叶中部产生平衡重量所需的拉力。如果继续减小总距,将导致更高的下降率,
使桨叶上产生拉力的区域更小,如果那拉力不足以平衡重量,下降率将快速增加。风洞实验显示出桨尖涡形状
非常不稳定,使旋翼拉力不对称,直升机将俯仰、滚转和停航,使操纵十分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旋翼可以失速的,比如楼上说主旋翼转的太慢的时候。。。还有比如直升机有一种涡环状态,就是降高时主旋翼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旋翼可以失速的,比如楼上说主旋翼转的太慢的时候。。。还有比如直升机有一种涡环状态,就是降高时主旋翼 ...

有个概念没懂.
什么是诱导气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个概念没懂.
什么是诱导气流.

就是主旋翼向下吹的风。翻译问题,英文是induced,被翻译成了诱导,但窃以为用这个词“引起的,导致的,产生的”意思更贴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主旋翼向下吹的风。翻译问题,英文是induced,被翻译成了诱导,但窃以为用这个词“引起的,导致的, ...

你描述的有一点点懂了,
但只是感觉.
没法专业描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旋翼可以失速的,比如楼上说主旋翼转的太慢的时候。。。还有比如直升机有一种涡环状态,就是降高时主旋翼 ...

太专业了,航模人才

网友:
螺旋桨不转的话就失速了

网友:
有一种情况, 高速飞行, 前行桨叶会接近音速, 而后行桨叶会失速。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直机的有一种类似于失速的状态叫涡环状态
涡环状态是直升机带功率作垂直下降或陡下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种危险状况,若操作不慎,极易导致直升机抖动、摇晃,旋翼拉力显著减小,下降率急剧增大,此时,直升机的稳定性和操纵性变差,若没有足够的高度和正确的改出措施,极易造成飞行事故。感兴趣的话可以看视频演示如何改出。
http://   www.sohu.com/a/    193563151_    708484

网友:
13楼说的对,高速前飞,翼尖会失速!

网友:
螺距过大也会造成失速吧

网友:
好像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