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4p拍正摄影突然画面翻转

楼主(2018-08-14):
精灵4p拍垂直向下画面突然画面翻转了,这时候按复位键可以恢复,但是直接拉起云台画面是反的天在下面,而app参数显示都正常,各位遇到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是大疆的售后技术人员,根据您的描述,我们老汪总认为一定是您没有正确按照说明书的方法充电,没有 ...

不不不,只需要花费6999更换摄像头即可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B: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那一定是你自己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怎办?能修吗

网友(2018-12-16):
我也遇到过,我重新上电就没问题了,应该去大疆的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