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国手,日本手,中国手,火星手选择的问题!!!

楼主(2018-08-14):
看到好几个新模友发帖子纠结于用什么手的问题,我之前也是看刘准大师的帖子学习到的总结一下
         日本手                    :左手上下升降    左右方向   右手上下油门    左右副翼
         中国手(反美国手):左手上下升降    左右副翼   右手上下油门    左右方向
         美国手                    :左手上下油门    左右方向   右手上下升降    左右副翼
         火星手(反日本手):左手上下油门    左右副翼   右手上下升降    左右方向
简单地说     日本手飞固定翼3D有优势,因为升降和副翼分开的
                    美国手飞直升机3D有优势,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没钱玩直机
                   (这是刚入模的情况下,只是个打摇杆的习惯,玩十年都一样,国际比赛上什么手都有,看个人习惯,什么手顺就用什么手,决定以后就不要改了,坚持下去,你也是大神)

网友:
我有些不理解所谓的反日本手、反美国手是怎么定义的?按通常思维方式来解释的话,反日本手应该是左手油门副翼,右手升降方向,也就是说把日本手左右反过来用,美国手同理。而楼主所说的(当然这也不是楼主自己臆想的,好像大家都这么认为的)反日本手只是把方向与副翼对调了,感觉反的不够彻底欢迎拍砖

网友:
反美国手不是应该mode3中国手吗?

网友:
美国手。然后方向反的。是什么手?

网友A:
为什么说是升降呢?我认为前进、后退更准确。

网友:
纠结啥呢,随大流美国手、日本手,都不会错。不喜欢的其他随意,有啥好纠结的

网友:
果断换美国手,初学上手快,进阶操控交流视频多,固定翼、多轴、直升机通用

网友:
我是那美克星手

网友:
要是搞不清楚 就别乱发帖。中国手是反日本手,楼主你开什么玩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说是升降呢?我认为前进、后退更准确。

5楼,如果是固定翼无后退呀,全是前进

网友B:
楼主你贴子中的反日本手应为反美国手,反美国手应为反日本手。
此处反的意思是左右手对调。
另外高阶3d动作,固定翼日本手/反日本手,直升机美国手/反美国手更好学好练一些。容易的原因是这种手法其中一只手是控制动力轴线的偏转方向的,就是螺旋桨/大桨的轴跟其中一个遥控杆的方向是一一对应的。这样很多3d动作这只手用来划圈就很方便,比用两只手划圈容易。

网友:
我10几年了的日本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贴子中的反日本手应为反美国手,反美国手应为反日本手。
此处反的意思是左右手对调。
另外高阶3d动 ...

谢谢指正

网友:
本人火星手

网友C:
记得我自己最初选日本手还是美国手时,当时影响自己的一个因素是——真飞机(如最接近的教练机、战斗机)最接近哪个模式——发现是“美国手”(副翼、升降在一个摇杆上),于是也没再多纠结,就美国手了。好在自己笨,也不热衷飞特技,能绕圈飞飞就挺知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我自己最初选日本手还是美国手时,当时影响自己的一个因素是——真飞机(如最接近的教练机、战斗机)最接 ...

还好吧,我也是美国手啊,刚开始也是炸炸炸,现在3D特技都会得差不多了

网友:
美国手路过,真机就是美国手

网友:
美国手路过,虽然身边模友大多数日本手,但没后悔过,很适合自己的思维和习惯!!!

网友:
我飞固定翼用火星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