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00配好盈电调问题

楼主(2018-08-14):
固定翼-配好盈铂金60AV4电调配双天GA800电机,要电调设置电机进角角度吗?我没上桨让电机空转了几次,发现有堵转现象,请问是未上桨的原因还是需要调电调参数呢,谢谢了

网友A:
我也是这个配置。上不上桨不要紧。V4需要设置卡能看见设置。恢复出厂试试看

楼主:
嗯,买了三合一设置卡,不知道怎么调参数,现在是设置的固定翼模式,6VBEC输出,其它的没有调

网友B:
20度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度可以了

好的,谢谢,除了进角,其它的参数不用调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个配置。上不上桨不要紧。V4需要设置卡能看见设置。恢复出厂试试看

电调要设置进角吗,默认是15度吧

楼主:
调到了20,空转好像没有发现有堵转现象了

网友C(2019-08-01):
问下电机一定要配好盈铂金的电调吗,我也是刚用这个电机,发现满油电机哗啦哗啦的响,但是手头只有中特威的电调,有法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下电机一定要配好盈铂金的电调吗,我也是刚用这个电机,发现满油电机哗啦哗啦的响,但是手头只有中特威的 ...

我用的好盈铂金 设置的进角26度好像 高转速不会堵转了

网友:
我用的中特威70A电调,没装桨的时候推最大油门有点摩擦声,估计就是堵转吧,后来安上桨发现反而没声音了,真是奇怪,反正现在上天飞了也没啥事,其他的电调也试了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