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组超小无刷穿越机

楼主(2018-08-14):
Beecore_BL F3 飞控 集成esc,osd,BEC
0703无刷电机 kv15000
75mm机架
40mm三叶桨
fs rx2a接收机
450mah高压锂电(听说高压锂电寿命短,打算换普通的,也不知道是不是)
随手买的摄像头233
机罩是3d打印的

续航我觉得是相当强了,有七分钟,至于图我忘记拍了,下次补上

纯新手,试飞视频我就不来着丢脸了

网友A:
7分钟很强 我的才2分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7分钟很强 我的才2分多

哈哈,我一开始的第一架tinyr7也就3分钟,巨难受

网友B:
这套弄下来要多少银子!飞起来是不是嗡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套弄下来要多少银子!飞起来是不是嗡嗡的?

450左右不带电池不带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套弄下来要多少银子!飞起来是不是嗡嗡的?

翁嗡嗡是什么

网友:
7分钟很强大啊

网友:
什么飞控

网友:
悬停能有7分钟 我不信 。 这个配置不可能这么高效的。

网友C:
7分钟要注意电池有没有过放。

网友:
7分钟厉害了,我买的snapper7只能飞4分钟

网友:
玩小穿越机的都是高手

网友:
能给个你的联系方式吗?我也想组一架

网友D:
我的有刷的,大小和这个差不多3分钟,最长6分钟,不过开始明显掉高了。

网友:
450ma应该差不多,我的76mm 2S 250ma也能飞4分钟(普通锂电)

楼主:
我的电机炸机炸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有刷的,大小和这个差不多3分钟,最长6分钟,不过开始明显掉高了。

有刷耗电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7分钟要注意电池有没有过放。

我刚刚看了一下,模友们说的过放在3.7v左右,这么高的吗?我都是到3.1v算没电了的,那我怕不是过放到baoz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