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熊S开箱]好基友!Speedy Bee兄弟俩图传开箱 VTX-DVR and TX500

楼主(2018-08-14):
好基友!Speedy Bee兄弟俩图传开箱 VTX-DVR and TX500
前言:今天大熊S带来的是Speedy Bee图传的开箱,分别是VTX-DVR and TX500,说说他们共同的特点吧,这两款图传都配备了MMCX的接头,使得天线的扩展更加牢固稳当(相比于IPX接口),同时这两款图传都是一体PCB制板贴片生产的,并不是采用业界比较流行的图传模组贴在供电的PCB电路板上组合而成的一个嵌套的图传,这样带来的好处比较明显,更加利于图传的散热。两款图传的效果良好,图像纯净,均无杂波干扰图像,同时飞行距离和图传效果均达到参数所宣称的数值。
众所周知图传是整个穿越机系统的发热大户(70-80度也是一个比较轻松能达到的温度,新手对于图传发热不必过于紧张,属于功放发热的正常现象,特别提醒在使用大功率前一定要确保图传天线已经安装,否则可能导致图传功放烧毁,虽然当前很多图传带保护功能,但是我们还是要将这种概率降到最低),过热的图传温度会导致图传频率热漂移,图像质量和传输距离下降。过热的温度也会干扰整个飞控系统,散热是一个不容小视的问题。
下面分别介绍一下两款图传:首先介绍的是:2合1的这款36mm×36mm @30.5 × 30.5 M3标准孔位的图传VTX-DVR ,图传和DVR(Digital Video Record)功能2合1,需要插入一张TF卡,机载的实时记录摄像头的飞行影像(图传带咪头具有音频功能)。机载DVR的优点在于记录的视频不受图传信号质量的干扰,不会出现雪花等情况,应该是记录压缩后发射前的实时录像。根据参数可以看出,图传支持PIT-25mw-200mw-600mw的多档功率可调,支持最大32GB的TF卡,48CH频道发射,DVR的分辨率为640×480,NTSC和PAL帧率分别是30fps和25fps,支持7-26V宽电压供电,自带5V降压的BEC电路。
配件包:说明书,包含一个MMCX的天线,MMCX天线延长线,端子线材,长短两种尼龙螺丝柱和尼龙的螺丝。
正面:咪头麦克风,图传按钮,以及DVR的录制开关
背面是DVR的TF卡槽,图传背面也有焊盘,与正面端子的功能一致,支持IRC Tramp功能(与飞控串口TX连接),打开串口IRC Tramp功能够可以实现OSD配合遥控器调整图传功率和频率。
绿灯常亮DVR进入待命模式,慢闪代表录制模式,快闪代表TF卡已经装满或者发生错误,DVR按钮短按可切换录制与停止,长按5秒能够对TF卡进行自动格式化。特别提醒:每五分钟DVR会自动保存一次,但是DVR最后一段需要手动停止保存录像后再给飞机断电,DVR不具备断电自动保存的功能。8GB的卡大约能够录制2.5小时视频。
特别提醒首次使用飞控时长按图传按钮10秒钟,红灯亮起解锁图传200mw/600mw 48CH的功能,因为在国外有的国家法律规定只能使用25mw功率和某些频率的图传,所以中国玩家使用前可以解锁大功率模式。
蓝色灯代表频率,红灯代表频组,橘色灯代表功率。
LED的含义以及功能:短按图传按钮调节频率,长按2秒改变频组,长按5秒改变功率,长按10秒加锁和解锁功率。蓝灯变化代表频率,6个红灯LED位置代表频组1-6 Band,如果红灯闪亮代表锁定功率,一直亮代表解锁大功率模式。橘灯快闪代表PIT模式(近距离几乎关断,比赛调试时使用,不干扰其他飞手比赛),橘灯熄灭代表25mw,慢闪代表200mw,一直亮代表600mw。
频率表:
DVR:效果对比图,效果和清晰度略微高于地面DVR录制的视频,图传图像纯净,无杂波干扰。
对比视频:
下面介绍TX500图传:
这款图传是28×28mm@20×20mm M2迷你标准孔位,迷你图传配备了MMCX接头并且能够达到500mw的发射功率,在如此小体积的PCB板上,着实让我眼前一亮。基本参数和大号图传一致,但是只支持1S 3.5-5.5V供电。功率PIT-25mw-500mw 3档功率可调,发射48CH频率,同样图传也集成了咪头麦克风。
两款图传的功能和调试都基本一致,我就不再赘述了。同样支持IRC Tramp功能。同样需要长按10秒图传按钮解锁大功率模式。
总结:这两款Speedy Bee的图传都是诚意之作,做工优秀,用料上乘,同时在布局上有自己的创新和想法。两款图传均配备了MMCX接口,同时均采用一体成型的图传设计,有利于图传更好的散热。在这个图传同质化严重的发展时期,Speedy Bee的图传突出了自身的产品特色,同时完善和尝试了更多的产品功能是值得广大厂商学习和探索的。缺点来说2合1的DVR图传性价比不及TX500那么高,可能价格受限于成本,DVR录制效果有待进一步提升,小图传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大熊S开箱。

网友A:
被图传横纹折磨的死去活来的

一加油横纹就来了,加了滤波电容也有,干脆不管了

网友:
可能是图传不好

网友B:
一直在关注着这种图传,化骨龙在更早的时候就出了,无奈价格太高
图传板载dvr、迷你大功率图传是否成为趋势?
个人认为图传板载dvr更适合竞赛机;迷你大功率图传为小型穿越机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一己之见,不喜勿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在关注着这种图传,化骨龙在更早的时候就出了,无奈价格太高
图传板载dvr、迷你大功率图传是否成为趋势 ...

DVR这个应该是在摸索阶段,这个小图传确实让我觉得兼备mmcx和大功率很不错,散热也有保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图传横纹折磨的死去活来的

一加油横纹就来了,加了滤波电容也有,干脆不管了

考虑板载降压12v或者9v,最好还是不要接动力电。加了滤波电容有改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直在关注着这种图传,化骨龙在更早的时候就出了,无奈价格太高
图传板载dvr、迷你大功率图传是否成为趋势 ...

嗯,板载DVR 不错,不用带沉重的摄像机、 化骨龙的东西很有前瞻性,但是硬件质量不太好,很可惜。

迷你图传一般都是130及一下的小机用的,其实有200mw就够了,再大散热、功耗都是问题。最主要把干扰做好比什么都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板载DVR 不错,不用带沉重的摄像机、 化骨龙的东西很有前瞻性,但是硬件质量不太好,很可惜。

迷 ...

这种结构散热问题不大,功耗应该差距也不大,就是受限于体积没有降压电路。不过我觉得这种定位就是给小飞机用的

楼主:
电源处理的问题吧

网友:
精华帖子啊,顶住

网友:
自带DVR,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板载DVR 不错,不用带沉重的摄像机、 化骨龙的东西很有前瞻性,但是硬件质量不太好,很可惜。

迷 ...

我140小鸡,非常钟意这大功率的,城里200mw远远不够的

网友(2019-03-15):
大佬你好,我的是TX500,我按了图传按钮,然后osd的电压全变零,还一直闪,这是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