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刷pix固件飞直升机

楼主(2018-08-14):
安装f4飞控的时候遇到很多问题,这里特别感谢zhangsir的指点。
今天终于试飞成功,可惜楼顶风太大,飞机在台风中颠簸
飞机的电子设备比较垃圾,舵机都是过时的东西了,但是依然可以飞行

zhangsir的f4调试飞机的链接,请参考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2

网友A:
沙发,技术贴一定要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技术贴一定要顶

谢谢,以后不用买昂贵的pixhawk飞控了

网友B:
有搞定指南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搞定指南针吗?

搞不定

网友C:
可以自主飞行?还是替代陀螺仪?有没有救机

网友:
技术贴必须要顶

网友:
顶技术贴,占个位置继续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自主飞行?还是替代陀螺仪?有没有救机

理论上都可以,目前地磁无法校准,就卡在这里

网友D:
很好很好,自稳可以飞了,定高试了吗?

罗盘不能校准,其它需要水平定位的模式都试不了啊,得等官方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理论上都可以,目前地磁无法校准,就卡在这里

期待解决这个问题,有时间发个教程,设备清单和设置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解决这个问题,有时间发个教程,设备清单和设置方法

因为自己没完全搞懂,怕遇到了模友,因此不敢乱发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很好,自稳可以飞了,定高试了吗?

罗盘不能校准,其它需要水平定位的模式都试不了啊,得等官方解决 ...

期待下个版本能解决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自己没完全搞懂,怕遇到了模友,因此不敢乱发教程

遇到了魔友。一起交流研究,不是更好。以机会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到了魔友。一起交流研究,不是更好。以机会友!

等我搞明白了,再写个教程。或者你遇到什么问题了,我们可以一起讨论

网友D:
一起交流研究,就不需要什么教程,自己琢磨,遇到问题了大家来相互交换经验!

玩开源,虽然低投入,但需要投入研究精神,不是什么东西都伸手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起交流研究,就不需要什么教程,自己琢磨,遇到问题了大家来相互交换经验!

玩开源,虽然低投入,但需 ...

zhangsir说的对,玩航模就要自己折腾,乐趣所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我搞明白了,再写个教程。或者你遇到什么问题了,我们可以一起讨论

我飞450,推荐硬件,先买回来,跟你学习,都准备什么,f4水比较深,我看到有六口的,88元,不知道刷什么固件,一头雾水。能解释刷固件的意义和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