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新人刚入奥姆威1w和u22,对接线懵逼

楼主(2018-08-14):
如题
奥姆威的电源线是jst接口,请问要连接u22是要焊过吗?如何焊接?
购买的稳压器也是jst接头,不知如何操作
还望大神赐教

网友A:
接口不用这么纠结,焊接最稳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口不用这么纠结,焊接最稳固

但是我连哪个接哪个都不清楚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连哪个接哪个都不清楚啊。。。

就图传系统来说,摄像头的信号线接到飞控的video in,图传信号接飞控的video out
图传接12v电源
摄像头按它的电压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图传系统来说,摄像头的信号线接到飞控的video in,图传信号接飞控的video out
图传接12v电源
摄像头 ...

我这种接发为什么图传都通不了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种接发为什么图传都通不了电?

清男有教程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 ... m=a2h0k.8191407.0.0

网友B:
你只是给飞控供电了,没有给图供电吧,飞控一般的不是要高电压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只是给飞控供电了,没有给图供电吧,飞控一般的不是要高电压的吗,

你哪里看到飞控通电了,他是只链接了电流检测口,和飞控通电没关系,回去看看说明书吧,这时候需要电感引线或直接飞线到图传供电的,这种情况只能3s已下链接,而且摄像头和图传都是12v供电的

网友:
现在网上资料这么多,我觉得连说明书/淘宝介绍资料都不认真看或者自己查资料学习能力都没有的,还是早点别玩了

网友(2018-10-09):
学习都有个过程,鼓励向高手请教

网友(2019-01-17):
这图传没有供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