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子星动力配置

楼主(2018-08-14):
请问一下,2814电机 用3s用多大kv。

网友A:
用6S kv550效率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6S kv550效率高一些

3S行

网友B:
这个要看你用多大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你用多大桨

10寸

网友:
1250kv上4s加10寸桨比较好吧

网友:
首先看载重如何 ,如果不加重设备,就相对随意选差不多的KV和桨了 ,如果加重设备,还是 4S 6S吧

网友:
980KV  10寸桨  1100KV10寸桨都可以 ,主要还是以载重为前提考虑

网友C:
为什么要用3s 呢?官方标配是6s 500kv 10×6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用3s 呢?官方标配是6s 500kv 10×6

没事   3s😁😁😁

网友:
引用 楼主:
3S行

3s没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