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大家都是怎么降落的?

楼主(2018-08-14):
本人技术不行,不敢直接第一视角降落,都是把飞机飞到自己前方,对尾,然后迅速切自稳目视飞机降落,大家呢?

网友:
看屏幕降落,没难度

网友A:
你练练基本功八面悬停,会了就可以了或者飞直升机

网友:
切自稳降落很羞耻么?

网友B:
怎么降都ok,人多的话降落会转目测,降落时飞机正常向前飞保持30厘米以下飞到脚底降落即可,自稳模式?不存在的,飞控里就没开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降都ok,人多的话降落会转目测,降落时飞机正常向前飞保持30厘米以下飞到脚底降落即可,自稳模式?不存 ...

这工作台,真是帅气

网友:
技术不行的话,找个草丛上锁怼进去也行的

网友:
人多就别飞了,自己的飞场那就一米以内拿不准就直接锁机。当然喽还是尽量得练稳落

网友:
降落要练,共勉

网友:
我也是这样降落的,没觉得有啥不好的

网友:
果断是关键, 飞机降到足够低, 满足下面任何条件,果断锁机就行。
1. 确实触地了。
2. 感觉马上要触地了。
3. 此时出现任何异常情况。
如果是草地,穿越机悬停2m高,锁机掉下来都没事。所以先找草地练习,大胆锁机。

网友:
主要靠摔,技术不好重摔,技术好轻摔

网友:
反正摔不坏, 越摔越轻, 然后就学会完美降落了。

网友:
楼上都是大神

网友:
切自稳,找个参照物比如树降。

网友:
难道只有我是怼草丛降落的吗。。。。。

网友:
摄像头角度高的话 小范围收油盘旋 靠感觉反正 多练

网友:
转圈降落就可以减速

网友:
第一次降落是撞树才降的

网友:
摔一摔就会降落了 都是这样过来的   要换第三视角带眼镜的怎么破

网友:
戴眼镜的 没法切目视。目前自稳降落没啥难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练练基本功八面悬停,会了就可以了或者飞直升机

八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八面???

是的,八面会飞八字航线了,你想咋飞就咋飞,我也是先玩直升机,后玩穿越机,这两个基本功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八面会飞八字航线了,你想咋飞就咋飞,我也是先玩直升机,后玩穿越机,这两个基本功通用

八面悬停练习对穿越机的降落没什么用。 有对尾悬停能力就够了。 穿越的降落,就是不怕摔,多降几次就会了。

网友:
直接 自由落体  然后换机架 和桨

网友(2020-03-09):
你练练基本功八面悬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