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介绍Mcpx主板修理,兩块主板都坏了

楼主(2018-08-14):
我的两块mcpx主板,一块慢闪不对频,另一块主马达停不下来。求模友介绍主板修理,感谢

网友A:
,找你附近的模友吧,都不是大毛病。

网友B:
你需要你把热风枪,还要好眼神,要不就寄给一楼,大哥真的高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你附近的模友吧,都不是大毛病。

我附近沒有模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你把热风枪,还要好眼神,要不就寄给一楼,大哥真的高高手!

你是指IGV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附近沒有模友

不对频是因为陀螺仪供电不足,单片机没有收到稳定的信号。
电机不受控是因为P沟mos击穿。
能修自已修吧。
寄来寄回的运费比另件都贵。

网友:
坐等大神贡献了资料来偷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指IGV吗?

当然,人品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频是因为陀螺仪供电不足,单片机没有收到稳定的信号。
电机不受控是因为P沟mos击穿。
能修自已修吧。 ...

我不会修, 请你帮帮忙,定付修理费, 感谢

网友C:
邮递也比找不靠谱的修理工强。

搭车求教一下,我的MCPS,充满的电池只能飞1:30秒,就熄火降落了,换给MCPX还可以飞至少4分钟以上,到底是啥毛病啊??

网友D:
这个确实需要高手,自己搞说不定越搞越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确实需要高手,自己搞说不定越搞越坏。。

我确实不会修,连坏两块,好倒霉

网友E:
买不着新的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不着新的了么

停产了, 2手的太贵。

网友:
用热风枪把IC和陀螺仪吹下试试,要不就整个吹下,可能是哪里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邮递也比找不靠谱的修理工强。

搭车求教一下,我的MCPS,充满的电池只能飞1:30秒,就熄火降落了,换给M ...

一般是电池电压检测电路问题,但也不排除马达驱动电流过大。

网友A:
楼主,两块主板均修复;具体看微信。
另各位,维修方法恕不介绍;懂的自然懂,不懂的找地平线售后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两块主板均修复;具体看微信。
另各位,维修方法恕不介绍;懂的自然懂,不懂的找地平线售后最好。

感谢IGV模友帮忙,两块主板都修好了,又可以復飞了,特此鸣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IGV模友帮忙,两块主板都修好了,又可以復飞了,特此鸣谢!

不用客气!
收费服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客气!
收费服务的。

大哥,我的mcpx主板对频后灯还是慢闪,舵机什么都能动,油门没有解锁音了,好像主板接收不到油门信号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哥,我的mcpx主板对频后灯还是慢闪,舵机什么都能动,油门没有解锁音了,好像主板接收不到油门信号一样 ...

陀螺仪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坏了

没有,又对上了,早期的主板就是对频很繁琐,已经炸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又对上了,早期的主板就是对频很繁琐,已经炸鸡了

也许是接触不良了

网友(2019-04-17):
你好IGV前辈,我有好几个遥控直升机都飞不起来,都是控制不了,直升机上的灯都是一直闪,不知道是什么坏了能指导一下怎么修吗?在此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