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S尾电机能改成1S么?

楼主(2018-08-15):
我今天把2S的尾电机重新绕成了1S电机,但是启动困难,是不是2S电机不能改1S

网友:
只是改变圈数?

网友A:
是三角接吧,头尾要分清楚,用什么电调,刷了BL没有,如果刷了,调一下启动选项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三角接吧,头尾要分清楚,用什么电调,刷了BL没有,如果刷了,调一下启动选项再试

试过了,还是启动困难,原来的圈数是20,现在改到9圈,打算做尾电机的,不过线经是比原来的大,用的0.25,打算换小点的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了,还是启动困难,原来的圈数是20,现在改到9圈,打算做尾电机的,不过线经是比原来的大,用的0.25 ...

没绕对或是有短路,尾电机建议星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绕对或是有短路,尾电机建议星接

可以转起来的,就是启动的时候困难得很有时候要手扭下,感觉是不是KV值太高了,用3根线,6根头,3根头焊一起,3根焊电调,这是什么接法,我昨天晚上第一次接,主要是修复好了个1S的尾电机,我当时想有个2S的尾电机坏了,就想改成1S,就按照修复好的1S电机那样绕的,发现就是启动困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转起来的,就是启动的时候困难得很有时候要手扭下,感觉是不是KV值太高了,用3根线,6根头,3根头焊 ...

星接。线绕的有问题,有绕反或圈数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还是启动困难,原来的圈数是20,现在改到9圈,打算做尾电机的,不过线经是比原来的大,用的0.25 ...

是100s还是150的尾电机啊?改为9圈扭力降太多了吧,我也刚好有一个准备改

网友:
供电还是2S?

网友:
2s电调给 1s供电会有毛病的

楼主:
改好了,原来是电调有问题,换了个电调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