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pixhawk的自动模式切换问题,请教

楼主(2018-08-15):
pixhawk设置了“Take_off”-"waypoint..."-"Land"标准航线模式,如果飞行中间被人工介入过,由auto模式切换到其他手动模式,再切回auto后,飞控是重头执行航点序列还是继续执行未完成的任务?

网友:
我也想知道结果,当初没测试过

网友:
我试应该是继续执行 ,TAKE off 之后切自动应该是继续执行 take off 地面站点一下才重新飞航线

网友A:
求问正射相机选 A7R  还是A7R2

网友:
我想会重新开始任务

楼主:
有没有人实际试验过啊

网友:
按照开发的逻辑是手动介入后再切回自动模式是会继续任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问正射相机选 A7R  还是A7R2

A7R会更好一些,A7R2的五轴增稳会影响航测精度

网友:
请教各位大神,我固定翼用px4固件,已经安装GPS。在QGC设定航点,选择"upload"上传,切mission模式时为什么拒绝任务,提示"REJECT AUTO MISSION",然后切进loiter。

网友:
会继续执行任务。

楼主:
确实,会继续执行任务,已实际验证了。
另外,如果想在空中重新执行先前的航点,能否实现,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