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的使用 如何快速解锁飞行

楼主(2018-08-15):
F3飞控的使用
购买了F3飞控,自己做飞行器,在使用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问题,也学习解决了很多问题,在这里把自己遇到的一些分享给大家.先上个图
拿到F3飞控后,店铺是没有售后的,连说明书都没有,许多伙伴应该都知道,得自己一点点的学习.网上很多资料都是好几年前的,而F3的固件却在更新,现在安装的CF软件和以前的都不一样,有时照着网上的资料都无法解决.  这里分享的让你拿到F3后,经过这些调试,你的F3就可以迅速的装机飞行,让热爱飞行的你少走的弯路.好了开始了:
1.      CF软件的安装
安装谷歌浏览器,在谷歌里搜索cleanflight,打开http://cleanflight.com/这个网站,也可以直接在地址栏内输入http://cleanflight.com/,访问到下面CF官方网站
点击红色箭头的 Installchrome App,安装CF软件.
安装好后,点击 启动应用,也可以依次点浏览器右上角 “更多工具”,”扩展程序”,打开CF.
2.      固件升级或刷固件(如果不想刷固件也可不刷)

打开CF软件,依次点左侧第三项”Firmware Flasher”固件升级,最上侧’SPRACINGF3’,选择具体的版本,最后点上方’Land Firmware (Online)’,出现下面的图示
这是介绍的版本信息
现在准备刷固件,拿出焊好的F3飞控版,刷固件要短接BOOT,我是焊了两个针脚,舵机线短接,这样好操作.
下面是F3飞控SBUS接线方法
短接boot,飞控连接电脑,下侧红色箭头的”Flash Flrmware”开始,等进度条走完OK.

3.      刷好固件后,点击右上角”Connest”,就连接上了,连接好的如下图
首先进行加速度计校准,飞行器,飞控放水平,点红色箭头按钮.
下面,常规的设置我不多说,网上有很多的,重点说下怎么解锁,看到网上很多都解不了锁,我自己也是折腾了很久,才解决,现分享出来,让你最快的上手,让飞行器转进来真正的飞行.
点第三项设置,

选择好模式,Quad X 四轴模式,电调协议选PWM,接收机模式选SBUS,(这里选SBUS连接很方便的),选好记得点SAVE保存.
在模式里,设置第五通道解锁.各自稳,当然你也可以不用设置.
打开摇控器,飞控接上动力电源,进入接收机,保证接收机中立点
进入MOTORS电机, 点击主菜单的“Motors”,
现在做油门行程校准
断开飞控的动力电源,一定先断开电池,把“Iunderstand the risks,propellers are removed - Enable motor control”的选项勾上(改为绿色),这句话的意思是“我知道有风险,螺旋桨已经卸掉,开启电机控制”。如果不勾的话,电机控制处是关闭的。
把Master滑块推到最高,立即把飞行器电源线给接上,听到“哔哔”响后果断把Master滑块拉到最低,然后会再听到“哔”的一声响,表示校准完毕,最后把飞行器主电源线拔掉保存校正数据。OK,现在可以解锁旋翼飞行了.
总结:前面多次做油门行程都不成功,都是因为没有选PWM,而是网上好多说ONESEOT125
上图是网上的一个版本,下面是最近的,大家可以看有什么差别
可以看到CF的版本还是有一定的差异,而网上的教程很多时间都比较久了,这也是我分享的原因,希望能帮到有需要的朋友.
下面是我做的多款飞行器中的一种,分享出来

楼主:
最后两张图上错了,发贴不是很熟悉

网友:
虽然都用F4,不过支持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inav的坑比这个还要多

网友:
虽然自己会搞,但还是赞一下楼主的分享

网友:
多些像楼主这样的体验达人,分享给更多的模友!点赞。

楼主:
需要F3调参软件的朋友可以留下邮箱,我会发你

楼主(2018-09-18):
最新飞行器设计

视频

楼主(2018-11-05):
PID的调节
根据 PD 的这个关系,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调节步骤:先把 D 置零,加大 P
值,使飞行器适当过冲开始震荡,然后增加 D 的数值,拉低 P 调节后期的作用,使过冲现
象放缓,最终调到不过冲为止。P 越大,飞行器倾斜后恢复的速度越快,表现为越灵敏,但
过大会产生震荡;D 越大,调节越平缓,表现为越平稳,但 D 过大会使调节时间延长,表
现为反映迟钝(这里的 D 指的就是 D 的数值,在一般的 PID 表述中,D 越接近 0,P 作用
越大,这点需要注意一下)。
最后讲解 I 的作用,I 是积分,是为了消除误差而加入的参数。如
果没有 I 的作用,在多轴飞行器平台上的表现就是飞行器越来越倾斜,最终失去平衡。I 的
调节是建立在 PD 的基础上的,PD 的改变都会影响 I 的效果,所以最终的调节步骤就是先
调 P 确立灵敏度,接着调节 D 调整平稳度,最后调节 I 确定精度

楼主:
pid需要根据轴距 重量 重心各方面去调整 一个机一个pid
其实一般的飞控 默认的pid飞的都很稳
PID 控制是自动化控制领域应用非常广的控制方式,P 代表比例,I 代表积分,D 代表
微分,从这些名词中可以看出,PID 控制是基于数学中一项重要的分支:微积分学为基础的
数字化自动控制方式,它以传感器采集的数据作为输入源,按预定的 PID 参数根据特定的
公式计算以后输出控制。
举个形象的例子,一列即将到站的火车在快要到达站点的时候会切断输出动力,让其凭
借惯性滑行到月台位置。假如设置火车以 100km/h 的速度在站前 1km 的地方切断动力开始
滑行,那么这个 100 比 1 就是比例 P 的含义,P 越大,它在站前开始滑行的速度越快。滑行
初始速度快的好处就是进站快,但过快的初始滑行速度会导致火车在惯性的作用下冲过月
台,这样一来火车不得不进行倒车,但是因为 P 设置过大,倒车以后的滑行也会同样使火
车倒过头了,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种反复前行后退的震荡局面。而 P 设置小了,进站速
度会变得非常缓慢,进站时间延长。所以设置一个合适的 P 值是 PID 调节的首要任务。由
于 P 是一个固定的数值,如果将火车的速度与月台的距离用一个坐标图理想化的表现出来
的话,不考虑惯性及外力的作用,这两者的关系呈现出来 P 调节的结果会是一条直斜线,
斜线越陡,代表进站时间越短。 P 调节结果只是为了方便理解,在实际中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PID 计算的结果
也不是这样子。不管怎样,如果只有 P 调节,火车要么设置一个比较低的 P 值以非常缓慢
的速度到达目标月台,要么就是过冲了,很难设置在速度与准确度之间求得平衡。所以接下
来该是讲解 D 微分的作用的时候了。根据上面举的例子,假如 P 等于 100 的时候,火车刚
好能滑行到月台,所耗费的时间是 10 分钟。但是对应一个自稳定性能要求很高的自动化系
统来说,这 10 分钟的时间太长了,可不可以加快呢?可以,我们把 P 加大到 120,让火车
司机驾驶火车在站前 1km 的地方以 120km/h 的速度开始减速滑行,然后站前 500 米的时候
踩一下刹车让速度降为 80km/h,站前 300 米再踩一下刹车让速度降为 50km/h,站前 100 米
又踩一下刹车,让速度降为 20km/h,站前 10 米让火车在较短的时间内滑行到月台准确的位置,这样一来,进站速度会大大加快,原来需要 10 分钟的时间可能只需要 5 分钟就行了。
这就是 D 的作用,我们权且把 D 理解为刹车吧,如果仍旧以坐标图形象表达 D 对 P 调节的
影响,那就是 D 使 P 调节出来的一条直线变成了一条曲线,在 PID 公式中,D 的左右就是
改变 P 的曲线,D 的数值越大,对 P 的影响也越大。加入 D 后的曲线前期较陡,进站比较
快,后期平缓,使得火车可以平稳准确的进站。相信经此解释后,很多模友已经理解 PD 的作用了,那在飞行器的实际调节中,我们就
可以有的放矢了。根据 PD 的这个关系,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调节步骤:先把 D 置零,加大 P
值,使飞行器适当过冲开始震荡,然后增加 D 的数值,拉低 P 调节后期的作用,使过冲现
象放缓,最终调到不过冲为止。P 越大,飞行器倾斜后恢复的速度越快,表现为越灵敏,但
过大会产生震荡;D 越大,调节越平缓,表现为越平稳,但 D 过大会使调节时间延长,表
现为反映迟钝(这里的 D 指的就是 D 的数值,在一般的 PID 表述中,D 越接近 0,P 作用
越大,这点需要注意一下)。
最后讲解 I 的作用,I 是积分,是为了消除误差而加入的参数,假如上面的例子中,火
车靠站以后,离最终的目标停止线还是差了 1 米,我们虽然也可以认为这是一次合格的停车,
但这毕竟是误差,如果我们认可了这 1 米的误差,那在此基础上火车第二次靠站就会有 2
米的误差了,如此以往,误差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误差记录下来,当第二次进站
的时候就可以发挥作用了,如果差了 1 米,火车驾驶员就可以在原来的 PD 调节基础上进行
I 积分,延迟 1 米输出(或者提前),即 999 米开始减速,最终可以刚刚好到达停止线。如
果没有 I 的作用,在多轴飞行器平台上的表现就是飞行器越来越倾斜,最终失去平衡。I 的
调节是建立在 PD 的基础上的,PD 的改变都会影响 I 的效果,所以最终的调节步骤就是先
调 P 确立灵敏度,接着调节 D 调整平稳度,最后调节 I 确定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