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飞二战飞机,准备用模拟器练习飞行技巧,模友们推荐几 ...
想飞二战飞机,准备用模拟器练习飞行技巧,模友们推荐几款?

楼主(2018-08-15):
模拟器
那几款好用?

网友A:
只用过凤凰的路过

网友B:
飞像真飞机操作比较简单,模拟器上练好起飞、降落,简单的航线就OK。然后不差钱就买架fms魔鬼,好小子或者epo的塞斯纳也行,重点练习起降。再然后就可像真二战飞机了,先泡沫后轻木

网友:
二战机是后三点 起飞有些会有反扭 需要习惯方向舵使用

网友C:
二战机的几个特点,地面花炮难控制方向,降落容易拿大顶,你可以直接选经典的p51机型练,也可以对自己狠点,用凤凰里的那个黄黑色油动geebee 来练,练到起飞不用大油门轰起来,而是直线滑跑一段再离地,降落后能继续滑跑一段而不180度掉头,上二战机就比较有把握了,另外模拟器不一定能模拟出来但真机必须切记的是,转弯一定不要减油,避免低俗急转弯,不然很容易进入尾旋炸鸡。降落也要带油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