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FW—190电机和浆的配置

楼主(2018-08-15):
自己用泡沫做了FW—190,翼展在1.40米,长度在1.3米左右,重量应该控制在1500克左右,请问大家我该配多大的电机,和浆,两叶浆和三叶浆,谢谢。

网友A:
两叶桨效率高,1.4米翼展13寸桨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叶桨效率高,1.4米翼展13寸桨可以

多大电机啊?还是喜欢三叶浆,好看

网友:
看样子是折纸法啊

网友:
4250电机,13寸以上的三叶桨。

网友:
像真机,真机啥就用啥,1.4米13寸~14寸

网友:
我说你干嘛自己做,淘宝上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