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模友甲醇发动机没力

楼主(2018-08-15):
如题,三叶发动机一切都正常,一推螺距,掉转很明显,不收螺距有熄火风险,油是威宝30%,感谢各位模友

网友A:
看看活塞漏不漏气,油针调好了吗

网友B:
不定速的话需要v字曲线,而且12度太大了

网友:
三叶多少级的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活塞漏不漏气,油针调好了吗

三件套都是新的,磨了3L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路过帮顶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定速的话需要v字曲线,而且12度太大了

轻推螺距都掉转

网友D:
才换了三件套,三叶发动机动力是很强劲的才对,应该考虑是不是油针没有调好,在检查一下油路,12度的螺距也大了点,调到9-11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才换了三件套,三叶发动机动力是很强劲的才对,应该考虑是不是油针没有调好,在检查一下油路,12度的螺距也 ...

好的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