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杂牌电调刷blheli的问题

楼主(2018-08-16):
就这货,卖家说支持blheli,我就刷了一下,第一次刷的是天行者30a的版本,刷完就没反应了,后来我琢磨了一下没有外部晶振啊,就焊了一个16m的晶振,上电电机有提示音了,但是电机不转,给油门电机一抖一抖的不转。之后听说可以刷rctimer40a的,也不行,没提示音,继续抖,所以请教一下,这货到底能不能刷blheli,如果能应该刷哪个程序,谢谢!

网友A:
为啥要刷,买回来不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刷,买回来不好用吗?

好用,但是我看卖家写着是blheli电调就打算验证一下

网友:
吃一堑长一智,没彻底搞懂之前最好别盲目刷。

网友B:
主控芯片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控芯片都不一样!

这个主控是atmega8的,应该不是主控的问题

网友:
晶振换8M的试试

网友:
不要忘了晶振的负载电容

网友(2018-10-06):
大神级别的啊

网友C:
应该刷固件前接上晶震, 不是刷完才接, 没晶震不能刷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刷固件前接上晶震, 不是刷完才接, 没晶震不能刷固件

没有晶振也是可以刷的,刷之前单片机使用的是内部晶振,是工作的,所以可以刷机,但是刷完之后熔丝设置是使用外部晶振,这时候如果不焊接外部晶振是不工作的,焊接外部晶振才可以工作,也就是说,第一次刷可以不含晶振,刷过之后再刷才需要先焊好晶振。

网友:
连上要读一下固件,看看是什么版本的,有没有升级的必要。

网友:
不能刷好盈天行者的,芯片不一样,这个是avr芯片,好盈天行者是c8051芯片。固件根本不一样。两种芯片都可以用内部晶振或外部晶振。没有外部就用内部,一样用。

网友(2018-12-16):
引用 楼主:
没有晶振也是可以刷的,刷之前单片机使用的是内部晶振,是工作的,所以可以刷机,但是刷完之后熔丝设置是 ...

你试试刷 rctimer40a  的13.2版本看看

网友D(2019-04-30):
特别好奇,楼主刷成功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特别好奇,楼主刷成功了没

没有,能刷进去,但是没法用,扔一边了,老老实实的用天行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