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mm翼展EPP玩具飞机改装试飞视频

楼主(2018-08-16):
请看视频
http://video.tudou.com/v/XMzc4MzI1MjI1Ng==.html?spm=aspm=a2hzp.8244740.0.0

网友A:
平尾左右舵面连接方式真是让我这个新手大开眼界。

网友B:
我也打算改一架,麻烦介绍一下动力配置吧,现在很少见您在亦庄飞

网友C:
直驱,尾巴也直驱就完美了

网友:
襟副翼舵机直驱挺有创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尾左右舵面连接方式真是让我这个新手大开眼界。

说明见得还是少啊

网友D:
祝贺老顽童的迷你 天行者 成功试飞   平尾舵面可以再简单点  :即 垂尾切口  平尾舵面直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打算改一架,麻烦介绍一下动力配置吧,现在很少见您在亦庄飞

电装:1电机1104配3.5吋折叠桨
         2电调10A
         3舵机9克3个
         4电池7.4V550mah
         5遥控器和接收任选笔者是天地飞         6推重比0.52     整机改装完起飞重量236克。1104电机全油门推力123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祝贺老顽童的迷你 天行者 成功试飞   平尾舵面可以再简单点  :即 垂尾切口  平尾舵面直通

我试飞回来就改了现在这样,你就得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打算改一架,麻烦介绍一下动力配置吧,现在很少见您在亦庄飞

今天早上去试飞的。是天热去的少点,给个联系方式去时约你咋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飞回来就改了现在这样,你就得如何?

很好 用胶带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驱,尾巴也直驱就完美了

    谢谢你的建议!但是尾巴改直驱会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除了电装的零件外,还要专门加配重才能让重心在合理的位置,有点得不偿失。   我觉得改装后应满足没有多余的配件,可以保证长时间的正常飞行,设计改装的各项指标应有合理的冗余,留有
适当的调整区间,不能急功近利。不知对否供参考。

楼主:
又改了一种连接方式有兴趣看一眼。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但是尾巴改直驱会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除了电装的零件外,还要专门加配重才能让重心在 ...

同意!如零件装的太分散(比如末端/远端附加质量较多),即使通过额外配重使重心处于理想位置,但此时整机的“转动惯量”将大大高于将零件尽量靠近质心安装的方案,转动惯量不必要地加大会导致模型打破/恢复姿态的难度加大,实际安定性/可控性下降。故个人认为模型应尽力集中放置设备,尤其是小飞机。

网友:
这推重比看起来悬,84翼展1306应该正好,暴力点上1806再大就火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意!如零件装的太分散(比如末端/远端附加质量较多),即使通过额外配重使重心处于理想位置,但此时整 ...

很高兴有知音,谢谢你的补充讲解。

网友F:
请问,副翼双舵机怎么接线?在遥控器上怎么设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副翼双舵机怎么接线?在遥控器上怎么设置啊?

两种方法1两个副翼分别接1和6两个通道。
        2用Y线接两个副翼。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种方法1两个副翼分别接1和6两个通道。
        2用Y线接两个副翼。

谢谢啊。好经验

楼主:
引用 楼主:
两种方法1两个副翼分别接1和6两个通道。
        2用Y线接两个副翼。

玩EPP玩具小飞机改装的真不少,厂家应尽快高个好点的一米以上的滑翔机可能更受欢迎。同意者点赞!

楼主(2018-10-05):
引用 网友G:
这个起飞重量大概多少克

整机改装完起飞重量236克。

网友H(2018-12-28):
引用 楼主:
玩EPP玩具小飞机改装的真不少,厂家应尽快高个好点的一米以上的滑翔机可能更受欢迎。同意者点赞!

一米以上的早就有了,这个是一米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米以上的早就有了,这个是一米二的,

谢谢!请问他的重量是多少?

楼主:
新年快乐!你也弄一架玩玩。

网友(2019-07-10):
求助老师傅,配置:48cm儿童手抛机,1306电机,7A电调,350mah电池。起飞重量132g,电机推力85g。
问题:满油抛出去就栽头。小白一枚,求助大神

楼主(2023-04-30):
非常高抱歉!因为好长时间没来,没能回答你。你这肯定重心不对了!变动一下零件位置调整重心。应在机翼前缘起40%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