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bls电调设置刹车的问题

楼主(2018-08-16):
bls电调默认是有刹车的   我现在需要关闭掉刹车

但在BL中没有设置刹车的选项    用的是bls电调  以前用bl电调是有的     是bls固件就不支持吗  还是有其他的设置我没弄对   谢谢各位

网友A:
干嘛要把刹车关掉?

网友B:
是的 BLS不能彻底关闭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要把刹车关掉?

因为想装飞翼耍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BLS不能彻底关闭刹车

谢谢大神

网友:
我也关不掉,好气呀

网友:
装飞翼为什么要关掉刹车呢?

网友:
是关不掉的

网友:
Break On Stop不是刹车吗?

网友:
关不了的 开AIR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