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无线模拟器失败告终

楼主(2018-08-16):
  看了网上简单教程 自己也准备了加密狗 和支持PPM的接收机 开始接线。接线前 肯定也要用万用表测量下 以防接错线烧接收机 正负级焊接了以后 把信号线接到插座底部脚针 到之后 每个脚针都试了遍 还是连接不成功  求大神指导下 这是什么问题。 遥控通电 对拼成功。接收机也设置好PPM模式了

楼主:
到最后 使用连接线和遥控连接 也没有反应了。我在想这是加密狗坏了。还是吧我遥控搞坏了  遥控应该没有问题吧。急忙打开飞机试了下。一切正常

网友A:
这个接收机没有PPM输出吧

楼主:
教程里面的信号线是接到了插座底部。可是我这个 地步是正级 中间针脚和底线是负级?     测量时候就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收机没有PPM输出吧

有吧 CPPM 不是PP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收机没有PPM输出吧

主要我不知道 别的加密狗用万能表测量插座是什么样子的  加密狗插座线材 是3.5插头 两脚的。也就是五负电压直接接遥控器了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吧 CPPM 不是PPM吗

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的

之后用线连接加密狗也不管用了 我还怕是不是吧遥控搞坏了。不能飞模拟器了。加密狗插电脑有提示 请链接遥控器。

网友B:
呵呵,你这接收机有ppm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你这接收机有ppm输出?

你们这样一问。我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接收机支持PPM模式了

网友:
我用这个接收机做过几个无线加密狗和教练线了  使用正常   只不过SBUS和cppm信号制式容易在对频的时候转为sbus   对拼之后最好检查一下信号输出问题  只有在CPPM下才可用

信号为3.5mm接头的顶端   地线为最外侧   从USB端口取5V电  具体哪个是5V+   百度一下就ok   改了几种  接线全部一样

网友:
如果玩穿越的话..搞个f3 f4的飞控  接收机接飞控  飞控接电脑好像就可以了

网友:
一直这样引线   信号线你应该是焊错位置了  那边应该是3.5的中触点吧

网友:
应该是接线的问题,你把接线拍照看看

网友:
焊错线了

网友:
正负接usb口最边上的两个,信号线接你标gnd的下面

网友C:
这是接错线的问题,我5年前就这样干了,没任何问题。

网友:
线接错了,负极要接USB负极,cppm就是ppm,一个意思。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之后用线连接加密狗也不管用了 我还怕是不是吧遥控搞坏了。不能飞模拟器了。加密狗插电脑有提示 请链接遥 ...

woye我也有这款黄金战士的模拟器,改了无线模拟,没几次就坏了。看看是不是模拟器本身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woye我也有这款黄金战士的模拟器,改了无线模拟,没几次就坏了。看看是不是模拟器本身损坏了。

加密狗坏的 谢谢大家帮忙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接错线的问题,我5年前就这样干了,没任何问题。

加密狗坏地 线可能也接错了 随后买个加密狗在试试 最近也没有上网 呵呵 谢谢大家解答 谢谢

楼主:
谢谢大家解答 俺也不一一回复了 俺去搬砖了

网友(2019-03-20):
引用 楼主:
加密狗坏地 线可能也接错了 随后买个加密狗在试试 最近也没有上网 呵呵 谢谢大家解答 谢谢 {:1_43 ...

同款,成功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