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cpx换了716电机,油门推最大熄火???

楼主(2018-08-16):
最近给MCPX更换了50000转的716电机,换了48MM桨叶。锁尾确实比使用716+41mm桨叶好一些。
但是问题来了,MCPX油门推最大会瞬间熄火呢?换了好几个牌子的电池也不管用。
手拿MCPX,尾电机停转情况下就不会熄火。请教这是哪里的问题呢?
是尾马达MOS管供应能力不足还是其他问题呢?
同样的电机和桨叶MCPS就没有问题呢?

网友:
应该是接收板电调输出功率不够吧,再说,飞机飞行不需要最大油门吧.这不是问题的.

楼主:
就怕急速爬升的时候突然熄火炸鸡

网友:
换回原来的尾桨,试试

楼主:
17号早晨飞了4电,大油门熄火炸了2次。
回头叠加个mos管看看,不行就只能换回去了。
这个轴径是1mm的,原尾桨是0.8mm。

网友A:
什么主电机什么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主电机什么电池?

有刷电机,我手里所有电池都尝试过,都不行。有mcpx原电,mcps原电,其他品牌的也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刷电机,我手里所有电池都尝试过,都不行。有mcpx原电,mcps原电,其他品牌的也有。

有刷是挑电池

楼主(2018-09-24):
mcpx现在又出了新问题,飞行中,尾巴会瞬间顺时针旋转90度。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mcps换了主电机,还是原装有刷,又是只能飞行一分半就熄火,再给mcpx至少还能飞3分钟以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