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拟器怎么设置才能跟真机手感差不多

楼主(2018-08-16):
请教下各位前辈,我用X3练习,四面悬停没什么问题。但是,用模拟器,为什么总是悬停不好,飘来飘去。模拟器用700级飞机。

网友:
模拟器里机型那么多,选个和你真机手感相近的不就好了

网友:
不习惯而已~

网友A:
模拟器飞700还会飘?

网友:
模拟器里空间感不好吧。但是模拟器里停稳了,真机会更稳。要不就是舵量太大,或者调调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飞700还会飘?

就是不像真机那样,稍微打方向就不容易修正的感觉。

网友:
模拟器能调整的东西太少了,飞机就不同

网友:
模拟器练个舵面反应就行了,稳的太稳,飘的太飘

视角是个大问题

网友:
700很容易稳定 我是用450来练习悬停、自旋悬停等所有动作的 450确实很飘 练习了一段时间我都认为自己做不到 事实是再坚持了一段时间就做到很稳了 真机我飞470 比模拟器稳太多 所以很容易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像真机那样,稍微打方向就不容易修正的感觉。

设置调节一下

网友:
模拟只是练习打舵的方法 和真机两码事

网友:
那是你没用到好的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