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入魔K110.

楼主(2018-08-16):
今天收到了包裹,伟力K110.开箱很兴奋,很高兴。玩了小一年的911和ESKY150,终于步入了3D时代。遗憾的是改装神控D7E还没有发货,只能望鸡兴叹。哎,难受啊。
卖家送了金属旋翼头套件,6电,4个大齿盘及充电器,还有模拟器。性价比如何。原价五九五,优惠20
打开鸡壳发现一个问题,大齿用手拨动,感觉好紧,很紧。911ESKY感觉好顺滑,拨动一下主旋翼可以转好几圈。K110手拨动哪旋翼就转到哪。请问这种情况正常吗?
还有一个问题,这款飞机舵机是几G的?比我看卖家的照片小啊。

网友A:
充电器不够给力,外场6电不够。弄个这种充电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不够给力,外场6电不够。弄个这种充电器吧。

你这个是B3还是B6,几钱?

网友B:
D7E改哪种高频头?多少钱下来?

网友C:
6通和4通差别挺大的,建议模拟器飞过正四面悬停在飞真机,当年我到手就直接飞,可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不够给力,外场6电不够。弄个这种充电器吧。

这个充电器还是太慢,只不过外场方便。选个串充的头子,三个串或五个串的哪种,用普通充电器充,外场快些。

网友E:
这个小机飞行稳定性如何

网友F:
小鸡没必要改金属件,除了重点好像没太大实际意义

网友:
金属十字盘可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D7E改哪种高频头?多少钱下来?

3合一或者4合一。我加的是7105、24L01和cc2500频头,改装D7E遥控358,3合一198.有点小贵,但是自己不敢弄手抖怕焊不好。358的遥控刷了最新版本固件,给力5.0中文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6通和4通差别挺大的,建议模拟器飞过正四面悬停在飞真机,当年我到手就直接飞,可惨了

恩,模拟器也到手了,3D肯定要用模拟器练练,悬停就用6轴真机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鸡没必要改金属件,除了重点好像没太大实际意义

买鸡送的,其他家都送便宜的其他配件,这家送金属旋翼头,看着性价比高就入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充电器还是太慢,只不过外场方便。选个串充的头子,三个串或五个串的哪种,用普通充电器充,外场快些 ...

等上450的时候就要入手B6充电器了

楼主:
同喜同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小机飞行稳定性如何

稳定性应该差不多吧,觉得伟力的东西不够精致,华科尔的就精致些。要精致些就上华坑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鸡送的,其他家都送便宜的其他配件,这家送金属旋翼头,看着性价比高就入手了

哪家送的?

网友G:
舵机是2g的,这个舵机太贵,
我也 在找替代的.

网友H:
Esky150和v911都是空心杯有刷,K110是无刷,转动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网友I:
可以用九鹰的。8,9块一个。感觉都是平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用九鹰的。8,9块一个。感觉都是平政的

哦,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舵机是2g的,这个舵机太贵,
我也 在找替代的.

摩友说九鹰的很好用,8,9 块一个。

楼主:
这个说了怕有广  ,告嫌疑。你搜索伟力K110,大家都卖一个价595,就是赠品不一样,有一家是分赠品1.和赠品2 ,赠品一送了金属旋翼头,其他的都不送,你选赠品一就行,很好找的,搜索排名都靠前

楼主:
引用 网友H:
Esky150和v911都是空心杯有刷,K110是无刷,转动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哦,是啊,无刷电机,磁阻尼很强。。。。

网友D:
引用 楼主:
等上450的时候就要入手B6充电器了

小机飞好了上x3,450有些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机飞好了上x3,450有些坑。

好像450级不太受欢迎哦。。为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像450级不太受欢迎哦。。为啥?

主轴,横轴等一炸就弯,修也费事。同级别x3就好些,但配件贵,所以小机子飞好了可以飞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B3还是B6,几钱?

我这个充电器几十块,风扇是自己加的。同时充5个以上电池充电器会很烫,加了风扇满功率温升也就10度左右吧。
风扇20*20*10mm。
我对型号木有研究,可以确定不是b3,b6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充电器还是太慢,只不过外场方便。选个串充的头子,三个串或五个串的哪种,用普通充电器充,外场快些 ...

这个充电器是6通道独立的,充电电流500ma。随意充几节电池都行。6个电池同时充电流3a。带车载点烟器插头。
可以USB供电,但是只能使用3个通道,说明书是这样写的,我没试过USB供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充电器是6通道独立的,充电电流500ma。随意充几节电池都行。6个电池同时充电流3a。带车载点烟器插头 ...

我有这充电器,usb用不成,电流达不到3A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可以用九鹰的。8,9块一个。感觉都是平政的

这个?未搜到8-9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未搜到8-9元的。

89块的估计在咸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这充电器,usb用不成,电流达不到3A

USB,虽然电流不大,但是电压5.2应该没有问题。只是充电时间长的缺点吧?这点时间可以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轴,横轴等一炸就弯,修也费事。同级别x3就好些,但配件贵,所以小机子飞好了可以飞这个。

X3是泰世X3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未搜到8-9元的。

就是这个。不知道还有没有货。跟伟力,平政基本是一样的。九鹰的4g舵机,应该也可以用在120上。买他几十个,慢慢炸

网友K:
绝對3d入們首選,炸机成本低.由菜鳥練成小鳥,全靠佢,架450我都放床下低,練成 全套拳脚再玩大机未遲,

楼主:
引用 网友K:
绝對3d入們首選,炸机成本低.由菜鳥練成小鳥,全靠佢,架450我都放床下低,練成 全套拳脚再玩大机未遲,

楼主:
引用 网友K:
绝對3d入們首選,炸机成本低.由菜鳥練成小鳥,全靠佢,架450我都放床下低,練成 全套拳脚再玩大机未遲,

很有文采啊,兄弟用繁体字,难道是宝岛的摩友?????

网友:
中國香港,沒文采,客氣

网友L:
六通机要摸你器练练啦,否则秒炸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六通机要摸你器练练啦,否则秒炸

恩,模拟器也到位了。真机只能练练悬停。

网友M:
看起来不错,等搞个试试。。我还在飞新款的V911S

网友N:
这小鸡还模拟器 直接草地炸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看起来不错,等搞个试试。。我还在飞新款的V911S

911,我买了2台,加上ESKY150.玩了小一年,觉得不好玩,911虚位有点大,换了鱼眼盘也没有改善多少,不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小鸡还模拟器 直接草地炸

恩,深得画圈翻要领后,就去找草地开干。

网友O:
引用 楼主:
3合一或者4合一。我加的是7105、24L01和cc2500频头,改装D7E遥控358,3合一198.有点小贵,但是自己不敢 ...

我的为玩K110,也是将D7E改了4合一,也是刷的D5.0,  但是控一直都是些问题,怀疑是固件有问题,能否将你的固件或 参数 给我一分呀,谢谢了。

网友O:
模友请教,另外,D7E 要飞K110的 3轴模式的话,要如何切换,要改什么参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的为玩K110,也是将D7E改了4合一,也是刷的D5.0,  但是控一直都是些问题,怀疑是固件有问题,能否将你的 ...

我遥控到手后,也是各种研究,各种不懂。然后就各种调试,结果就调乱了,把切熄火和切3D等等各种都乱了,飞机根本飞不起来或者不敢飞。头都抓破了。后来看到一帖子,有调参数据,然后拷进去,就可以正常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的为玩K110,也是将D7E改了4合一,也是刷的D5.0,  但是控一直都是些问题,怀疑是固件有问题,能否将你的 ...

把这个复制进模型文件夹里

name=XK K110mixermode=Advanced
[radio]
protocol=S-FHSS
num_channels=8
tx_power=100mW
[protocol_opts]
Freq-Fine=0
Freq-Coarse=0
[channel1]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AIL
dest=Ch1
curvetype=expo
points=0,0
[mixer]
src=AIL
dest=Ch1
switch=HOLD0
curvetype=expo
points=0,0
[mixer]
src=AIL
dest=Ch1
switch=HOLD1
curvetype=expo
points=0,0
[channel2]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ELE
dest=Ch2
curvetype=expo
points=0,0
[mixer]
src=ELE
dest=Ch2
switch=HOLD0
curvetype=expo
points=0,0
[mixer]
src=ELE
dest=Ch2
switch=HOLD1
curvetype=expo
points=0,0
[channel3]
safetysw=HOLD1
safetyval=-100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THR
dest=Ch3
curvetype=7point
points=-100,-60,-20,20,50,85,100
[mixer]
src=THR
dest=Ch3
switch=FMODE1
curvetype=5point
points=100,95,90,95,100
[mixer]
src=THR
dest=Ch3
switch=FMODE0
curvetype=7point
points=-100,-60,-20,20,50,85,100
[channel4]
template=simple
[mixer]
src=RUD
dest=Ch4
curvetype=expo
points=0,0
[channel5]
template=simple
[mixer]
src=AIL
dest=Ch5
scalar=50
curvetype=fixed
[channel6]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THR
dest=Ch6
scalar=65
curvetype=5point
points=-5,0,5,50,100
[mixer]
src=THR
dest=Ch6
switch=FMODE1
scalar=65
curvetype=7point
points=-100,-66,-33,0,33,66,100
[mixer]
src=THR
dest=Ch6
switch=FMODE0
scalar=65
curvetype=5point
points=-5,0,5,50,100
[trim1]
src=LEFT_V
pos=TRIMLV+
neg=TRIMLV-
[trim2]
src=RIGHT_V
pos=TRIMRV+
neg=TRIMRV-
[trim3]
src=LEFT_H
pos=TRIMLH+
neg=TRIMLH-
[trim4]
src=RIGHT_H
pos=TRIMRH+
neg=TRIMRH-
[timer1]
src=Ch3
[datalog]
switch=None
rate=1 sec
[safety]
Ch3=min
[gui-128x64]
V-trim=59,10,1
H-trim=5,59,3
V-trim=65,10,2
H-trim=74,59,4
Small-box=2,22,Ch3
Small-box=2,31,Timer1
Small-box=2,40,Timer2
Model=75,20
Battery=102,1
Toggle=4,10,0,3,0,None
Toggle=13,10,0,5,0,None
Toggle=22,10,0,4,0,None
Toggle=31,10,0,0,0,None
Toggle=40,10,0,0,0,None
TxPower=102,7
quickpage1=Telemetry monitor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的为玩K110,也是将D7E改了4合一,也是刷的D5.0,  但是控一直都是些问题,怀疑是固件有问题,能否将你的 ...

固件,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如果有问题应该是什么都操作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模友请教,另外,D7E 要飞K110的 3轴模式的话,要如何切换,要改什么参数呀?

参数正确的情况下,切换是遥控右上角的OHOLD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这个复制进模型文件夹里

name=XK K110mixermode=Advanced

谢谢指导

网友J:
我的粘后保存不了。不知咋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粘后保存不了。不知咋回事?

是把遥控调到U盘模式后,连接电脑。在电脑上点开U盘,把这个数据复制到模型文件夹中的任一一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