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魔三年想重入魔坑,请大家帮忙推举下穿越机配置!!!

楼主(2018-08-16):
12年入电直魔坑,15年因为各种原因退了,近期想重新玩电直但是看见论坛穿越机很火便想入穿越坑。
在论坛潜水了两天。大概有了些了解,想让老魔友帮忙看看配置。
格普mark2 5寸机身
银燕RS2306*4
好盈乐天F4 G2飞控(这个飞控是不是等于电直的舵机陀螺仪的结合?)
好盈45A四合1电调
熊猫图传
RunCam Eagle2 摄像头(这个摄像头清晰吗?)
华科尔D10控。(以前也是用这个控感觉挺好)华科尔DEVO F7怎么样?可以电直和穿越机一起用吗?
充电器A6
电池不知道怎么配。
暂时不上gopro需要买眼镜吗?视频接收买哪个?

网友A:
都这么豪华的配置了不上眼镜可惜了,hd3欢迎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这么豪华的配置了不上眼镜可惜了,hd3欢迎你

想等技术上去了就上眼镜。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等技术上去了就上眼镜。

眼镜也不是易损品,直接上没毛病

网友:
用不用眼镜要看个人习惯,我就戴不惯眼镜,一直用鹰眼

网友B:
如果你把机架换成GEPRC/格普 GEP-KHX5 穿越机 机架Elegant(优雅),就几乎和我的配置一样了。 飞FPV眼镜眼罩必选其一。如果省钱就选眼罩,推荐下面这款

华坑现在也有小的PPM接收机了。 但不知道刷了deviation固件后,是否能对频frsky的接收机, 如果能,就推荐Frsky的R-xsr接收机。穿越玩久了,你的控很有可能会换成他家的。

网友:
看来这两年挖矿挣到钱啦,又入穿越坑啦

网友:
机架豪。电机豪。老鹰一步到位没毛病。看控貌似卤煮留了升级空间,那么就上beerotor眼罩吧

网友:
看来楼主家里有矿 电机建议换个银燕RSII2306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把机架换成GEPRC/格普 GEP-KHX5 穿越机 机架Elegant(优雅),就几乎和我的配置一样了。 飞FPV眼镜 ...

谢谢兄弟推举。

网友:
现在流行玩大穿越了,7寸的很好玩

网友:
飞控可以换大力的飞塔

网友C:
休闲飞的话,我建议这样配,破风F80Pro  2200kv    电调幽灵65安分体带tx     飞控大力F7双陀螺仪,    tank图传,棒棒糖天线,    弹弓2摄像头,  电池雪人100C   6s  1000毫安高压版,    机架刺刀      桨avan      这个配起来随便飞个240公里左右没啥问题,满足楼主要求,最主要是,随时可以飞赛道,保持微笑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休闲飞的话,我建议这样配,破风F80Pro  2200kv    电调幽灵65安分体带tx     飞控大力F7双陀螺仪,    tan ...

笑笑

网友:
华科尔有现成的D10可以用,没的话肯定买个frsky的,价格差不了多少

网友:
必须要戴眼镜玩,只看屏幕玩的就当我没说,

网友:
2306吸电狂魔  新手都这么暴力吗

网友:
遥控得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