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架摄像头

楼主(2018-08-17):
看见好多人都是一个摄像头av输出,一个goupro录像。对于业余玩家没有中心板大点的,直接goupro放av摄像头位置边录像边av输出吗?

网友A:
可以是可以。
但,HIFI玩家会说:这样延时太大,看不上,用不成。

网友:
延迟啊延迟,飞机都上树了,屏幕里飞机还在飞

网友:
慢速航拍机可以,但是穿越机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可以。
但,HIFI玩家会说:这样延时太大,看不上,用不成。

不是看不看不上的问题,穿越机速度快,延时大了就等着撞树。

网友:
穿越机就别了。一般fpv都是较高速度的。最怕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看不看不上的问题,穿越机速度快,延时大了就等着撞树。

现在runcam3s不是说低延时吗?难道还不行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runcam3s不是说低延时吗?难道还不行吗

runcam split可以  3s估计还是够呛

网友:
引用 网友C:
runcam split可以  3s估计还是够呛

Split和3S应该是一样的吧,以前好像是因为3停了才出的split,现在方狗停了,runcam出来的3S应该和3是一样的。所以应该都是一样的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