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这个把空位补满可以吗?

楼主(2018-08-17):
补满是多少A的?

网友A:
看样子补满是加一倍,理论上电流也翻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补满是加一倍,理论上电流也翻倍了。

用和上面一样的补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补满是加一倍,理论上电流也翻倍了。

知道mos的参数怎么计算这个电调是多少A的呢?

网友:
还能改装电调啊,厉害了

网友:
斗罗大 陆斗罗大 陆

网友B:
现在的A数÷3×5=补满以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A数÷3×5=补满以后

我也不知到A数,图片是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A数÷3×5=补满以后

没外壳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mos的参数怎么计算这个电调是多少A的呢?

我认为应该是单个mos耐流值乘以总数除以三。因为总共三相、三路。

等待专业人士出来指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