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杯穿越反乌龟求助

楼主(2018-08-17):
求助一下大家,自己组的空心杯穿越机用的sf3evo飞控,可以实现反乌龟吗?需要怎么操作?

网友A:
没用过空心杯,有台130穿越机的路过

网友B:
同问,hbs85空心杯路过

网友C:
好像就一款飞控支持,空心杯要反转,复杂着。 无刷就简单,软件动下就行。
空心杯单向,1个mos就搞定。 要能反向,起码4个mos,加驱动。

网友D:
楼上正解。空心杯绝大部分无法反转,恐怕不能反乌龟

网友E:
kk的tiny r7就可以

网友F(2019-10-25):
我买的空心杯就是支持反乌龟模式的。8520电机,85mm轴距。很贵,599元。

网友G:
0705无刷表示也反不过来…( ̄. ̄)可能是电池挂下面重心不对
来自微站

网友H:
LDARC 的 TINY R7 75mm轴距的空心杯支持 发乌龟 需要用的无刷的 电机模式 硬件稍微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