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ff8 super 发射,接电池的地方在哪?

楼主(2018-08-17):
最近收了一台FF8, 没有发射机电池,打算配一个。

楼主:
futaba ff8 发射机电压是多少啊?

网友A:
一般控电电压在6.7到6.8

网友B:
自己看一下.

楼主:
谢谢,看到了,是9.6V镍铬电池。9.6V / 1.2V = 8节。应当可以用3S的11.1V的锂电池。

摇控器上接电池的地方,有三根针,但是锂电池输出的是两条线,不知道怎么插入。

我在网上找的futaba FF8说明书,没有你发的图片。能否发我一份你的全套说明书? 邮箱 gqnet@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控电电压在6.7到6.8

谢谢你。 应当是9.6V

网友C:
中间正极,两边负极。用一边负极就行。

网友:
另外用3S的11.1V的锂电池不要充满!或串联两个整流二极管降压。最好用3S的磷酸铁锂电池9.6--9.9伏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正极,两边负极。用一边负极就行。

好的,谢谢。我在网上也查了一下,确实是这样。

网友(2020-02-17):
引用 网友B:
自己看一下.

我也缺ff8说明书,如果方便的话帮我也发一个吧。1306013@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