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世泰克+好盈+黑羊+致盈+蜗牛

楼主(2018-08-17):
  一直很喜欢创世泰克自由FREEDOM二代的机架,正好参加上海展厂家搞活动,果断入手两套,俗话说好马配好鞍,那就拿手里的配件装起!

包装!

清单,架子自带减震垫这点不错,CNC件也很完美,而且机构设计的也很合理,CNC不只是支撑,还锁紧机臂,加强强度。

切割并没有磨边,只好自己动手!

CNC部件上螺丝胶

安装机臂,固定CNC件。

封边

电机上场,致盈GTS2305 V2  ,2306太费电。 以前用致盈电机外壳上下链接部分经常松动,这个改为了一体结构,这个真不错。

摄像头采用最近评测不错的蜗牛,图传TBS,说实话图传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用,只是手里还有存货,本来想换RNSH新款的!

电调飞控选用好盈,安装比较省事!  如果选择分体电调一定会选择MATEK的飞控!用的一直很放心.

安装电机,焊接电调!

图传安装!

飞控、摄像头、安装走线!

接收机正好安装在电调下面!

基本安装完成!

完成!

刚调完3.4  3.5正式版就出来了,  好吧 ,再刷!!
这两天台风,台风过了再测试飞行!

网友A:
台风来了正好考验技术的时候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风来了正好考验技术的时候到了。

问题是不只是大风,还有暴雨!

网友:
走线漂亮,配置好

网友:
哇哦,这个走线真好看

网友B:
好像现在流行下面只有一块板的机架啊,就是但心会不会从中心炸断,把电调、飞控这些一起废了

网友:
嗯,那个变形恐龙我也有

网友:
装的爽看的舒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不只是大风,还有暴雨!

你像一只永不炸机的海燕,服威呀!服威呀!让暴雨来的更猛烈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现在流行下面只有一块板的机架啊,就是但心会不会从中心炸断,把电调、飞控这些一起废了

有得就有失吧, 这个还好一点,起码有CNC连着、压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像一只永不炸机的海燕,服威呀!服威呀!让暴雨来的更猛烈些!

好诗!  好诗!

网友:
不上led用好盈这个飞控还行。电调不错,电机不错,机架也不错

网友C:
图传馈线的地线贴着碳板在,什么图传效果也好不了。。。看装机应该是老手不该有这样的错误。地线贴着碳板效果打折了解一下,近距离闪烁会增多。

网友:
佛系装机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传馈线的地线贴着碳板在,什么图传效果也好不了。。。看装机应该是老手不该有这样的错误。地线贴着碳板效 ...

也就是说导电的碳板带来了一部分损耗是吧?

网友:
这机很帅,价格也不便宜,碳板却不打磨?

网友D:
走线真好看。看接收机天线,用的是哪款高频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走线真好看。看接收机天线,用的是哪款高频头吗?

黑羊 CROSSFIRE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传馈线的地线贴着碳板在,什么图传效果也好不了。。。看装机应该是老手不该有这样的错误。地线贴着碳板效 ...

套上热缩管也试过,效果一样!  主要不想用扎带。。。

网友:
tbs有款特价HV的200mw的。信仰入了。效果简直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