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风改手抛机

楼主(2018-08-17):
  手抛机几年前改过一个,2S无刷的动力做成后太重了,虽然能飞但速度贼快操控非常不好,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最近貌似又兴起了改手抛的热潮,于是路过公园买了两个回来改。
  电装用的是闲鱼收的一体四通板(好像是伟力949),双8520电机(推重比达不到1,但是试飞感觉够用,悠闲飞是没有问题),1S600mah的电池,D7E的控。因为怕舵机力不够,所以在控上把板子上的两个舵机都设为了副翼,单独一个舵机控制升降,没有加方向舵。接收的板子上动力输出MOS试机前已经烧掉了,看不出型号,随便拿个3400的贴片换上竟然能用。但是在试飞的时候电机堵转3400号称5.7A的电流也撑不住烧了。回来后叠焊了俩3400,不知道有没有扩流效果。不然俩8520靠这小贴片MOS带着真的悬。
整机重量80G。

试飞非常完美,大风天动力和姿态都很不错。

网友A:
改的很板正

网友:
求飞行视频。回头我也改一个玩玩

网友:
上个视屏看看,楼主牛人

网友B:
你这个电机不发烫吗,不会熔掉电机周围的泡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机不发烫吗,不会熔掉电机周围的泡沫吗

手头没有固定电机的东西,所以还用纤维胶贴了下。试飞倒是没发现电机过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的很板正

网友C:
最后那个芯片是什么?是集成了接受 舵机 电调之类的嘛?新手求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那个芯片是什么?是集成了接受 舵机 电调之类的嘛?新手求解惑

好像是伟力949的接收板,四通道的,板上集成两个舵机,外插一个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改的也是双发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8071&extra=

电机过载问题解决了吗?朋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过载问题解决了吗?朋友

换了60或55的桨,倒是发热利害,怕3D打印件被熔掉,不过飞了一段时间了,不下50电了,暂时还没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了60或55的桨,倒是发热利害,怕3D打印件被熔掉,不过飞了一段时间了,不下50电了,暂时还没熔掉 {:1_3 ...

我这热熔胶固定的,试飞了一电没事,不知道后续怎么样,不行再另想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伟力949的接收板,四通道的,板上集成两个舵机,外插一个舵机

那电调呢? 空心杯怎么接? 还有 这种接收机什么控都可以用嘛

网友D:
新手也准备入门一台手抛
个头大点是不是好飞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手也准备入门一台手抛
个头大点是不是好飞些?

大点好,稳一些,电装也好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点好,稳一些,电装也好配。

紫薯布丁

网友:
3400号称5.7A的电流也撑不住烧了 -- 哦哦

网友(2018-11-14):
因为怕舵机力不够,所以在控上把板子上的两个舵机都设为了副翼   oo

网友E(2019-05-21):
请问用什么规格桨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用什么规格桨叶呢?

你好,桨叶好像是55mm

网友(2019-08-18):
引用 楼主:
你好,桨叶好像是55mm

问一下,这个伟力f949接收板不是只能用一个电机和舵机的吗,如何另配一个舵机和电机的

网友:
请问600毫安的续航能有多长时间呢?

网友F(2020-02-15):
三通双发这么利用舵机非常合理,请问您的混控是怎么设置的,我用的fs控设置不完美,操作时方向舵会影响到副翼。凑巧的是我今天mos也烧了换了个大贴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通双发这么利用舵机非常合理,请问您的混控是怎么设置的,我用的fs控设置不完美,操作时方向舵会影响到副 ...

你好,我用的是D7E,把两个通道定义在一个摇杆上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