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 飞控H4 680求大神解惑MP 地面站

楼主(2018-08-17):
机架配置如下:

机架:H4  680
飞控:pixhack v3
电机:朗宇4110  kv400
桨:   碳纤维1555
电调:好盈铂金30A
GPS:M8N
电池:格式6S10000mah
三轴云台加黑狗5

全重3.45公斤,电压到3.6V只有15分钟的续航,到3.4V,也才不过十八分钟多点。
我看别人分享的最少都是半小时开外了,还有五十分钟的,我的为什么那么短!

还有3.5.8的MP地面站刷的3.5.7的固件,为什么在故障保护里的低电量保护选项里没有返航或者降落呢。

求大神们指教!!!感激不尽~

网友A:
你还不如搞一台我的三轴 挂6s10000加云台加图传包你飞30分钟

网友A:
不过我帮你看力效表算了一下 这个耗电量的确不太正常 你飞完15分钟之后用充电器充电 看看能充进去多少

网友B:
按照那个配置至少26.64min,18分钟确实有问题
啥桨?电池换一块试试
另外貌似你这个重量不是起飞重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我帮你看力效表算了一下 这个耗电量的确不太正常 你飞完15分钟之后用充电器充电 看看能充进去多少

放电到3.6,降落回到3.78重进5400多。放电到3.4降落回到3.67冲进8200.我觉得也是很不正常,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不如搞一台我的三轴 挂6s10000加云台加图传包你飞30分钟

三轴的机架我也有,没弄过,总感觉不大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那个配置至少26.64min,18分钟确实有问题
啥桨?电池换一块试试
另外貌似你这个重量不是起飞重量吧

3.45公斤是起飞重量,图片是电池桨和狗都拆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那个配置至少26.64min,18分钟确实有问题
啥桨?电池换一块试试
另外貌似你这个重量不是起飞重量吧

是不是因为电池我放了半年没有用,这才拿出来飞了两个起落一次15分钟,一次18分钟,明天再飞一下试试!

网友C:
反正有点怪~ 我的配置跟你差不多 dji e800*4,6S10000电池,h4680,xcam a10云台+5808图传+小蚁 飞19分钟3.7落地 2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正有点怪~ 我的配置跟你差不多 dji e800*4,6S10000电池,h4680,xcam a10云台+5808图传+小蚁 飞19分钟3. ...

再飞一次看看时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