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柒fpv】暴力130

楼主(2018-08-17):
                 小柒FPV        最爱装机,又装了一台2S 130小机玩。配置,视频有。
          感觉2s130轴距非常舒服:
              小机器。      动力够用,而且还挺暴力。
                                 非常跟手,惯性很小,新手更容易入门

                                          慢飞续航也是不错的。虽然穿越机并不是用来拉续航,不过新手就是很喜欢长续航的机器。

                                  这配置,默认pid也挺好飞。适合新手的暴力小穿越
              飞控: 刷了最新BF3.5.2。顺滑稳定,桨炸的有点歪还掉齿了,虽然飞行过程有些抖,不过整体表现还不错。
        图传摄像:图传开了25MW,在小区门口飞,干扰还是挺大的,不过不影响整体飞行。
                         摄像头清晰度不错,型号看视频。。。感觉这种角度很舒服,毕竟,这是小镜头里边,镜头尺寸很大的镜头了。
              电调:电调是20A的,完全够用,怎么玩,都没问题。
              电机:电机的推力,数据显示300g,飞起来,确实挺暴力的。就是有点费电,,可能是我手法问题。
              电池:电池哈不错,2S.550.80C   很暴力,完全供得上我这么玩,很爽。
             整体来说,还是挺好的,我觉得非常适合新手,毕竟,便宜,耐炸,惯性小,手感好,跟手。PID也省的调!!!
             视频右下角,扫一扫,有惊喜!

优酷

bilibili

网友:
这套的多少预算

网友A:
130室外不爽室内太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0室外不爽室内太暴力

对新手来说的话,很暴力了吧。
室内这个,得看多大室内了。
不过,这种小2s算是对新手很有好了,毕竟,安全,暴力,耐炸

网友B:
虚心请教,我玩小鸡怎么都不暴力,
130机架,1306银燕,4S格式850ma80C,
油门都推过半了,才飞起来,急速垂直拉升,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做大动作很困难
给人的感觉就是重,不是一般的重,不含电池190g,请教这个重量是否正常
自我认为2个问题,(重量太大。电机太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虚心请教,我玩小鸡怎么都不暴力,
130机架,1306银燕,4S格式850ma80C,
油门都推过半了,才飞起来,急 ...

确实太重了。
你看看这部GEPRC凤凰( 125mm)的重量做参考吧。

网友C:
场地太危险  撞人脸上就毁了别人 也毁了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场地太危险  撞人脸上就毁了别人 也毁了自己

还好,跟他们说了,,让他们离我远点。而且,飞过去那块,我瞄了好久,就怕飞机,会歪。。

网友D:
技术不错。场地危险。万一硬件出问题出事可大可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技术不错。场地危险。万一硬件出问题出事可大可小

恩哈哈,穿越机玩的就是刺激,,,,
场地试飞过好几次了,心里有准

反正2S    打人也不疼。主要是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虚心请教,我玩小鸡怎么都不暴力,
130机架,1306银燕,4S格式850ma80C,
油门都推过半了,才飞起来,急 ...

有两种可能:
1 电机假
2 pid没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