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悟1开不开机。

楼主(2018-08-18):
悟1莫名其妙不能开机了,降落之后就不能开机了,电池启动之后几秒就自己关闭了。

网友:
5元一斤收

网友:
电池没寿命了?

网友A:
大疆远程操作想让你的出现什么问题就让你出什么问题。最后就是反厂 坑你没商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疆远程操作想让你的出现什么问题就让你出什么问题。最后就是反厂 坑你没商量

瞎说,我们大疆怎么可能会坑人。都是顾客自己坑自己,谁叫他们不用大疆的螺丝刀!

网友:
换块电池试试?

楼主(2018-09-18):
不是点吃的问题,电池放在另一台机器上没问题。

网友(2018-12-16):
电池坏了吧?换一块电池试试

网友(2019-06-19):
一般都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我改装电池遇到过,检查下是不是平衡线断了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