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电脑硬件运行环境

楼主(2018-08-18):
各位使用Mach3的兄台,能说说自己电脑的配置吗,J1900和1037U的CPU运行Mach3不知行不行,还是直接上i3i5大家都来说说吧,XP系统还是WIN7下运行稳定,32位和64位下谁稳定,算是调查议论吧。

网友A:
xp 32位。win7装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xp 32位。win7装不上。

串口板,还是USB板

网友:
我用win7 64位  cpuE5345 @2.33GHz  内存2G  USB 卡

网友B:
还不会用 买来3年多了  最近在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会用 买来3年多了  最近在折腾

没时间搞,还是没了热情,还是不好弄

楼主:
闻说mach3对电脑CPU主频依赖高

网友:
并口的板子还是XP系统好点。usb就没有要求win10的平板带标准USB口都可以。我觉得j1900或者1037U都可以的,

网友:
D5200的用户表示没有压力

网友C:
电脑的配置要求还是比较低的,就是在运行时最好不要开其它比较大的软件,容易使mach3出错,USB口的控制板对系统没什么要求,64位32位都可以用。并口的控制板就只能XP或win7-32位系统以下,不能用64位(不过板子超便宜才十来块,USB的一百到几百成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的配置要求还是比较低的,就是在运行时最好不要开其它比较大的软件,容易使mach3出错,USB口的控制板对 ...

现在还有一种用网口的Mach3不知怎么样,按价格并口板便宜。

网友A:
MACH3并口卡可以在winxp以下所有win中运行。USB口的不知道,能不能在win7以上版本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CH3并口卡可以在winxp以下所有win中运行。USB口的不知道,能不能在win7以上版本运行。

就是怕买到Mach3板不好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怕买到Mach3板不好弄。

因为我买的接口板是最便宜的那种并口板。对电脑要求不高。我的电脑是P3 CPU运行的也挺好。winx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我买的接口板是最便宜的那种并口板。对电脑要求不高。我的电脑是P3 CPU运行的也挺好。winxp

最便宜那种小板吗

网友:
是。开始时20多块钱一个。现在十多块钱一个了。一次买了两个。

网友D:
我的机子最原始奔腾处理器,运行的好着呢,不用太高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机子最原始奔腾处理器,运行的好着呢,不用太高配置

型号能报报吗,做个参考。

网友C:
基本上是一台电脑就可以运行了。早十来年前的都可以运行。就是并口板要WI7—32位可以正常使用,XP也可以正常使用。64位系统不能使用。……USB板什么系统都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是一台电脑就可以运行了。早十来年前的都可以运行。就是并口板要WI7—32位可以正常使用,XP也可以正 ...

楼主:
闻说还一种叫USBCNC板子,不知又如何

网友E:
我用威盛1G ,1G固态,精简XP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威盛1G ,1G固态,精简XP ,

什么CPU

网友D:
引用 楼主:
型号能报报吗,做个参考。

845PE的主板,Pentium4 CPU,DDR266  512BM的内存,40G IDE 5400转硬盘,就这垃圾配置,运行很顺畅

网友:
windows XP SP2系统

楼主:
有没有谁用平板运得的,闲鱼上面那种8寸,300~400的老平板

网友D:
平板不能装 win98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平板不能装 win98吧

WIN98??这么老

网友:
奔3品牌二手机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845PE的主板,Pentium4 CPU,DDR266  512BM的内存,40G IDE 5400转硬盘,就这垃圾配置,运行很顺畅

CPU多少

网友:
说错了,应该是Windows xp

网友:
主频我还真忘了,2003年的机子

楼主(2018-09-21):
这电脑不知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