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D-P室内橡筋动力飞机比赛规则的疑惑(已增加视频)

楼主(2018-08-18):
这个项目的规则对模型的技术要求是:
翼展不大于300mm,不含橡筋的模型重量不小于8克,橡筋加润滑油后的最大重量2克。

我在试做第一架飞机时,飞机的总重量才5.2克,飞机飞行良好,但不符合规则的重量要求。昨天重新设计一个新的,增大机翼面积和水平尾翼面积,总升力面积增大了一倍,所以考虑全部用轻木制作,结果机身和螺旋桨全部的总重量才2.8克,如果机翼用轻木最后的结果也是5克多一点,还是不能达到重量要求。为了凑够8克的重量,用1mm厚的吹塑纸做机翼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刚好达标。

从室内模型飞机的设计来讲,尽量不要有多余的废重,飞机越轻越能飞得久。
机身因为受到橡筋的拉力和扭力作用,前半段我是用了直径5mm的桐木条,后半段用的是2mm×2mm的桐木方条。螺旋桨叶用1mm轻木片,桨根用3mm×3mm,桨轴用直径0.8mm的回形针,总重量才2.8克。
机翼按前一个飞机的桐木构架水平尾翼1.2平方分米0.6克计算,新飞机所有机翼面积大约6平方分米,也就是3.6克左右,总重量都不到6.5克,用轻木制作重量还要减小。
为了符合规则要求的8克重量,还可以增加升力面积1.5平方分米,但规则限制了翼展,只能增大翼弦到170mm,这样,展弦比不到2,会影响飞机的性能。
记得旧规则是4克,而且翼展是450mm,新规则这样改动有什么意义。

                                                             [版主丹顶鹤 只将字体放大]

网友:
把重量增加,是增大了这个项目的难度。

网友:
我想规则的制定者是不是还考虑到利于选材。

网友A:
    希望看到照片和飞行视频!

楼主:
增大重量后,材料的选择和结构的选择就要改变了。这个重量做室内像真飞机都可以了,是否可以考虑用室外机的结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看到照片和飞行视频!

现在不在学校,过两天才有空拍视频。

网友:
才不会是为了增加项目难度呢,我认为规则指定者想让孩子自己玩,不想让成年人搞。

网友B:
都得用吹塑纸做,轻木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得用吹塑纸做,轻木太贵

你能帮我把群里的第一架飞机图片转过来吗?我在外边没电脑,手机不会传图。

楼主:
把第一个(水平尾翼是桐木蒙保鲜膜的)飞机也传上来对比一下。

楼主:
楼上的这个飞机是试做的第一架,当时轻木还没有买到,用吹塑纸打磨成0.5mm厚做了机翼,螺旋桨叶用卡纸做,这样也能把飞机做到5.2克。1克橡筋直接手绕160圈,在高度4米的半封闭空间也飞了40多秒。因此,感觉有较大的剩余重量,所以重做第2架时,特意加大机翼和水平尾翼面积,在达到规则限度同时,不增大翼载荷,所以,开始靠虑用轻木构架蒙保鲜膜,到机身和螺旋桨做好称重才发现不能这样做。经过称量轻木和吹塑纸后,计算出用1mm吹塑纸做刚好达标,才有了再前一个未完成的飞机。今天提出这个问题就想知道为什么可以做更轻的飞机,而规则却限定了这么高的空机重量,难道是象张教练说的那样——选拔人才?                                             [版主丹顶鹤 只将字体放大]

网友C:
室内模型把重量定那么高我个人认为没那么必要,反过来室外自由飞模型到是应该把重量定高一些,动力定小一些,定到飞滿分较难才是合理的。
                      [版主丹顶鹤 只将字体放大]

楼主:
我赞同张教练的看法,室外机现在能飞的场地难找,增加重量或减少动力,可以减力模型的飞行高度和时间,对场地要求相对降低,还考验技术水平。室内模型则相反,现在的学校基本都有室内体育场馆,场地问题都能解决,应该把精力放在提高模型性能和制作工艺上,增加重量下限有点背道而驰的感觉。
                [版主丹顶鹤 只将字体放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赞同张教练的看法,室外机现在能飞的场地难找,增加重量或减少动力,可以减力模型的飞行高度和时间,对场 ...

完全正确。

网友:
    各位研究的在学校操场和校内健身馆便于普及的模型飞机称之为“校园蓝天航模活动”, 符合潭楚雄老師1982年《航空模型》创刊时,畅导的“小快省”青少年航模活动的指导思想!

网友:
以前是因为材料问题,所以用重量卡,现在材料重量已解决。所以从其它方面考虑,比如翼展、翼弦,可否双翼或三翼,机身结构是否可做仓身等等。

楼主: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今天走道上有风,飞机一起飞就爬高,总是碰天花板和撞障碍物,都飞不完整,只能截取了其中的一段视频。如果有时间天气合适,另外再争取拍完成的视频。

楼主: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网友D:
这个项目有国际赛吗?如果有那规则是紧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项目有国际赛吗?如果有那规则是紧跟的。

有的,世锦赛两年一次,项目代号F1D,重量下限为不小于1克。P1D原来重量下限是不小于4克,现在提高到了8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室内模型把重量定那么高我个人认为没那么必要,反过来室外自由飞模型到是应该把重量定高一些,动力定小一些 ...

其实不限定飞机重量和尺寸,只限定橡筋重量就OK,这样从设计到选材,才有更多的发挥余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世锦赛两年一次,项目代号F1D,重量下限为不小于1克。P1D原来重量下限是不小于4克,现在提高到了8 ...

如果国际规则改了 国内只能改

网友:
修改规则也不是随便改的,必须符合科学规律。否则的话,大家就会产生疑问,正如你所怀疑的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真不销

网友E:
P1D原来重量下限是不小于4克,现在提高到了8克, 这个规则的修改是个拍脑袋决定。室内模型和室外模型是完全不同类型的项目。从视频的飞行状态看模型飞行速度很快,缺少室内模型飞行姿态的慢,稳优雅的美感。

楼主:
引用 网友E:
P1D原来重量下限是不小于4克,现在提高到了8克, 这个规则的修改是个拍脑袋决定。室内模型和室外模型是完全 ...

以前做飞机是想怎样提高飞机的性能,如何设法降低翼载荷,怎样增加动力时间和留空时间。现在重做这个项目的飞机,想的是怎样凑足8克的重量,选怎样的材料才能达到中量标准。我们能把飞机做到4克多,现在要做成8克,这难度不是一般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