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肥鲨都是用什么接收,还有天线的话选哪个好。

楼主(2018-08-18):
TRUE-D好像用的人挺多的?怎么样,比黑羊的好用吗?
天线是肥鲨的平板+肥鲨蘑菇  还是黑羊的平板+黑羊蘑菇
向各位前辈请教下~

网友:
看国外大神都是黑羊

网友A:
个人觉得天线用黑羊的平板和蘑菇比肥鲨好,接收LAFORCE应该比TRUE-D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天线用黑羊的平板和蘑菇比肥鲨好,接收LAFORCE应该比TRUE-D好。

LAFORCE    是什么?   淘宝搜索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LAFORCE    是什么?   淘宝搜索不到

LaForge

网友:
引用 楼主:
LAFORCE    是什么?   淘宝搜索不到

LAFORGE,打错一个字母,具体型号是LAFORGE DIVERSITY receiver V4双接收

网友B:
一直在等 ImmersionRC RapidFire ,到现在还没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直在等 ImmersionRC RapidFire ,到现在还没出来

已出不来了,硬件有问题!!!

网友:
老外当然用老外自己的品牌,很正常
国内流行出口转内销,好多的洋品牌其实就是国内生产的,选适合自己的就好

网友:
双接收都是深圳代工。

网友:
现阶段推荐LAFORGE V4双接收,国外大神用户多,只是要外接一条柔性电缆,或者拆开改装线缆内置。

网友:
我用的是开源的那个双接收,240多好像,玩了一年多,感觉也还行

网友D:
油管上有个ImmersionRC的RapidFire,LAFORGE V4,还有True-D的并列对比测试,最好的是RapidFire,LAFORGE V4和True-D差别不太明显,但RapidFire一直没货,估计生产出了点问题,LAFORGE V4要稍微改改硬件,打开肥鲨上下盖,用电烙铁融个洞穿线有点麻烦,索性先用着True-D了。话说RapidFire样子也太帅了,出了一定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已出不来了,硬件有问题!!!

考。。。真浪费我感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考。。。真浪费我感情了

网友:
ImmersionRC的RapidFire 的这个已经上市了,不过好像国内难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天线用黑羊的平板和蘑菇比肥鲨好,接收LAFORCE应该比TRUE-D好。

老大你终于出现了

网友:
老葛那个看起来海星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老头你终于出现了

几乎每天都在,就是很少冒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油管上有个ImmersionRC的RapidFire,LAFORGE V4,还有True-D的并列对比测试,最好的是RapidFire,LAFORGE V ...

入Ture-D了    看了些你说的评测    其他几个效果虽好 但是价格还是比较高  国内还是用Ture-D的人比较多  其他的淘宝也卖的不多    索性随主流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几乎每天都在,就是很少冒泡
老大QQ上很久没聊天了

网友:
Tire-D+黑羊平板+黑羊磨姑天線,五百幾人民幣不到六百元人民幣,買得過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老大QQ上很久没聊天了

是呀,因为现在很少上QQ了,连微信也不爱看,大多数时间在无聊发呆中

网友:
枫叶天线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呀,因为现在很少上QQ了,连微信也不爱看,大多数时间在无聊发呆中

别让激情消退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别让激情消退啊

当初刚入模、刚学3D,刚穿越时起早贪黑练习折腾最难忘了,最终都会归于平淡,现在飞场也一个一个被占了,飞的次数比以前少了,但这么好的爱好不会舍弃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当初刚入模、刚学3D,刚穿越时起早贪黑练习折腾最难忘了,最终都会归于平淡,现在飞场也一个一个被占了 ...

不错,激情可以消退,这份爱好不要丢掉。我准备入LAFORGE DIVERSITY receiver V4了,给点意见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不错,激情可以消退,这份爱好不要丢掉。我准备入LAFORGE DIVERSITY receiver V4了,给点意见

我认为当前可用的双接收这个应该是最好的了,价钱也小贵,比TRUE-D还贵,虽然那个红色ImmersionRC RapidFire更好更漂亮但也更贵当前还停售好象,因为LAFORGE接收是左右分置的,辅接收安装时得占用头追位置 且与主接收之间有一排连线在眼镜外,强迫症者可能要拆眼镜把线内置,但这样就加大安装难度了,反正我是不喜欢拆,TRUE-D我试用过,当时用的黑羊蘑菇和肥鲨小平板,闪得厉害,反而不如最原始单接收就退货了,后来权衡了一下就入了一个肥鲨的双接收用,其实它是一个有双天线接口的单接收,但也可能是这个原因闪得强了一些,天线组合我用了黑羊的蘑菇和平板,这个效果确实胜过原来肥鲨单接收了当然也比我之前测试用的TURE-D强,也基本上达到了我的要求就继续用了,所以天线也很重要,经常看国外那个常做航模器材评测的老外大神Joshua Bardwell的视频,他用的就是LAFORGE,说黑羊的增程比FRSKY的增程更适合玩穿越,因为延迟更小,所以要不差钱就放心的入这个接收吧,但期望也不要太过高就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当前可用的双接收这个应该是最好的了,价钱也小贵,比TRUE-D还贵,虽然那个红色ImmersionRC R ...

噢,因为我最近因清理肥鲨屏幕把肥鲨拆了,所以索性准备装个分体式双接收,哈哈,感觉必须要装个laforge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噢,因为我最近因清理肥鲨屏幕把肥鲨拆了,所以索性准备装个分体式双接收,哈哈,感觉必须要装个laforge ...

OK,祝使用新设备愉快,好东西会越来越多,我最近不会入新设备了,但学习不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OK,祝使用新设备愉快,好东西会越来越多,我最近不会入新设备了,但学习不止

我在getfpv上买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到,悬~     要向师傅的钻研精神学习

网友A(2018-09-26):
引用 网友E:
我在getfpv上买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到,悬~     要向师傅的钻研精神学习

看到GETFPV又出售RAPIDFIRE双接收了,同时也看到了对比视频,在我新发的贴子里了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1480
看来从效果和功能上还是RAPIDFIRE好于前两种双接收,但价格也更贵,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看到GETFPV又出售RAPIDFIRE双接收了,同时也看到了对比视频,在我新发的贴子里了
http:/ ...

收到getfpv的laforge v4了,仅有一边,另外一边要单独购买晕了,我先看你的贴子,我主要不喜欢在一边的双接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GETFPV又出售RAPIDFIRE双接收了,同时也看到了对比视频,在我新发的贴子里了
http:/ ...

这个laforge 也太闪了吧,是V4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收到getfpv的laforge v4了,仅有一边,另外一边要单独购买晕了,我先看你的贴子,我主要不喜欢在一边的双 ...

是吗,那可太坑了,固件版本是最新的, La Forge V4 with 4.2 firmware 评测视频也是近期出来的,看来还得RAPID和CLEARVIEW接收,有条件在GETFPV调换一下吧。
查了一下,LAFRGE主模块77美元,辅模块43美元,加一块儿为120多美元,这与国内一家卖700多元的差不多,只不过GETFPV是分开报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当前可用的双接收这个应该是最好的了,价钱也小贵,比TRUE-D还贵,虽然那个红色ImmersionRC R ...

Laforge分体双接收我也买过,与ture-d对比差不多效果,信号差都一样很闪,这个分体接收外壳是软的,装不紧,我就是因为这个外壳问题退货,有这个强迫症,后来就一直用true-d,现在准备入那个红色的接收,天线我都是用肥鲨的,以后用黑羊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Laforge分体双接收我也买过,与ture-d对比差不多效果,信号差都一样很闪,这个分体接收外壳是软的,装不 ...

恩,在测试视频中看到两者确实相差不大,我最忍受不了的是切换时的闪烁而不是雪花,所以综合来看红色接收符合使用要求,而CLEARVIEW效果最好,但价格太高了,天线我最开始用的是是肥鲨蘑菇,后来发射接收都换成黑羊蘑菇觉得效果能好些,双接收时用过肥鲨那个小平板,之后又换了黑羊小平板,明显感到后者强于前者,而在别的贴子看到过具体指标,肥鲨的小平板指标不如黑羊小平板,所以我现在双接收用的是黑羊的蘑菇和平板组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