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机反转刹车

楼主(2018-08-18):
看到涵道可以设置反转以实现刹车  我觉得桨机也可以 各位觉得可行吗?

网友:
上好盈飞腾V5电调即可,带反推

楼主:
有人这样干过吗?会不会导致不可控的后果?

网友:
空中就悲催了

网友A:
涵道桨叶轻,前拉机一般是低KV配大桨,正转突然反转,电机应该没啥问题,电机座会不会裂啊

网友:
当然可以啊,好盈就有可以反推的电调,注意不要射桨就行

网友B:
速度不快没必要

楼主:
为啥?地面上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不快没必要

同意 这才是问题的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涵道桨叶轻,前拉机一般是低KV配大桨,正转突然反转,电机应该没啥问题,电机座会不会裂啊

应该对电机的冲击也很大  包括桨  电机座 机身 等等    很有可能会导致解体

网友:
按照电调的控制原理分析,如果实现马达反转首先它会使马达先停转然后再反转,不然dv/dt,产生的I受不了的。马达线圈的di/dt,功率管反压也会比较高。

网友:
YOU有刹车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