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恒龙豹2 炮管电机

楼主(2018-08-18):
请教各位朋友,改装坦克遇到难题了,豹2炮塔内,这3组线,哪组电机线是控制炮管上下运动的??

网友:
每个拔下来试一试

楼主:
这3个插头,都是两根线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3个插头,都是两根线的

sorry,刚才弄错了
带蓝线的应该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rry,刚才弄错了
带蓝线的应该是

好的   我试试, 多谢 多谢~~